「問燒毀元件」GA-7VM266

楼主(2011-07-03):
主機板照片

燒掉的元件

有人知道嗎??THX

网友:
那顆二極體,廢板抓一顆來換就OK囉!在繼續往後查下去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力看了一下炸掉上面的字,再找附近有看到一顆。是PJ3N。
這種東西有大有小,不照型號代換保險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size差不多的就OK了,規格會近似,這邊應該是保護用的。

网友:
那顆應該是跟下方那顆PJ3N一樣的吧!
先拆下換看看,但是都燒成這樣了,
我看其他地方應該也有問題!

网友:
燒掉的 D22 與 Q49 - 9916 也應該一起換 U21 可能也不保..就先換 D22 與 9916H 這兩顆後不能動的話在查吧! D22找顆差不多大小先換級性要黏對..
還有用 462 CPU 風扇一定要安裝..不然一上電馬上掛掉..小心

网友:
燒掉的 D22 ======== PJ61.......    ( PJ49
                                         GR32......      GR32 )

            Q49 ========-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