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決」MBS-S651B-ML的PCI A14過低

楼主(2011-07-03):
最近想修一修手上的廢板,好像每一片的症狀都不一樣。因為功力有限,查一查查到不會查就做note,等功力好些再回頭處理。
學查板子,雖然還不太上手,至少比以前會查一點。。。。

(有時候氣起來就會想殺了它拆零件~~~ )

這一片覺得修復的機會好像大一點,就特地上來請教了。。。。

這是板子的照片,三個紅框分別是三張細部照片的位置。

查到PCI的A14只有0.9V,與正常的3.3V想差頗大。量一下對地阻值236,正常。
追到這顆1117,輸入只有1.62V,輸出當然就是A14只有0.9V。(推測Vin應當是5V吧)

再追下去,追到下面的MOS(還真遠啊!!)。D是1.62V,S是1.0V,G是0V。

這是可能會用到的照片,先拍下來放著。

用手去摸,MOS與1117都沒有過燙。查到下面的MOS以後,不知道要往那邊再查下去。
為什麼是這顆IC!?這顆IC連到哪裡去??做用是什麼??

(目前就到這裡,不知如何再下手。懇請各位鄉親父老指個路。。。。THX)

网友:
L1117的對地阻抗?還有L1117輸入要確定來源真的是5V待機喔!

楼主:
本來以為5VSB是接到ATX下面那個1117,結果不是。。。
沒想到是接到第三張照片的右邊1117,還跑得真遠。。。

只是這個直接接5VSB的1117,Vin是5V,Vout是2.5。
(PCI的A14只有0.9V是在未PS_ON的情況下量的)

對主機5VSB的電路不熟,可否大家出點意見,指點方向??(我再照著摸摸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A14的待機往回抓,應該是可以找到來源囉!
會用到這個3.3V待機,會有南橋、網卡等等,一但有誰出毛病了,會拉低電壓,不然就是產生該待機電源的元件有問題。

网友:
S大大,,,,,,,,,, 您懂的還真多ㄋ,,,,,

楼主:
追線路滿場跑,真是刺激啊!!!!

照片上的三個紅框製作成下圖

照片上元件的線路關係,說明也打在上面了。

這是近照,好像那個小電晶體掛了。相機還不錯,那麼一小點而已!!!

其他阻值大多在300~600間,應當是正常,故無列出。
只有列出那個看起來異常的阻值,有1.9多。

1.有人可以指點一下,這個電路的動作嗎?
2.還有,這個電路的角色是什麼??怎麼會設計兩個MOS並在一起。。。。
3.這顆小電晶體的動作是什麼??(這顆小電晶體的5.14V是直接連到5VSB)
4.這顆小BJT型號是ECM6D,要怎麼樣找規格或代換??

問題好多哦~~~~

(圖做完時才發現那個小電晶體可能掛了,只是要是掛了會造成對地阻值拉高嗎??)

网友:
畫出來,電路似乎是這樣,但很奇怪的是,小電晶體竟然是在兩顆MOS的「上游」,似乎怪怪的,但電路又是如此。

電路有點零碎,大概僅能看出BJT的B極輸入低準位,導通,+5VSB下來,給L1117,也給MOS,MOS若是N通道,那麼將會截止,P通道的話則為導通。
那顆BJT應為PNP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啦!小弟我還有很多要再多多學習哩!YSHQQ大您過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OWER MOSFET是STD35NF3LL N-CHANNEL的。

BJT是用PNP代換嗎??準備動手換掉那個小BJT。

(電路圖畫得這麼漂亮!! )

楼主:
先前查電路時,只知道綠線沒有直接接地,但是不知道有跑到那裡。
剛剛再查一查,發現跑到CPU旁的RT9237裡去了。

綠線直接連到19 26 18。看了datasheet,就是5VSB過來的5V不正常導致無法開機。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由那個小BJT來供應5V,而不是由5VSB直接供應5V??(我對電路的動作不熟)

网友:
看電路圖,3VDUAL  5VDUAL 這類的供電
未啟動PSU時,可能由3VSB  5VSB 來供電
啟動PSU時,則由3V  5V 輸出來接續供電
這中間需不需要一個開關來控制,沒注意
個人是猜想,因為5VSB輸出電流值並不高
所以開機後,某些供電轉而由3V 5V 迴路來供電

上面提到的BJT 或許是切換5VSB,5V的開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conbawa大說的,當然那個小電晶體,是不太能應付那麼大的電流通過,所以它還是要在整個上電後交接給其他電源接手。不過,這僅僅是臆測,還不能完全確定電路是否實際運作如此。
以RT9237來說,在設計上,通常不會給它5VSB來供應,會使用比較「可靠」的5V來使用。

那顆小BJT可以找到的PNP來換。

网友D:
綠線應該是5V吧  看看跟ATX power connector的5V是不是互通的
紅線可能是5VDUAL
小電晶體可能是PMOS(BJT是用ib電流控制,所以需要在b極串一個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謝重點提示。

有時候有人肯在重點上指點一下就感激不盡了。如果還用心畫電路圖就讓人不好意思,太感謝了。
有人重點提示以後自己要再做一點研究,那就是在本版獲益良多的地方。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所以在電路的動作上特別不了解。
在各位的指引之下,也漸漸入門了(現在只有一支腳跨過門而已吧!)。

總之,學得還滿開心的。有空再查查,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key大,好久不見了。
真的很感謝您幫忙提點,差點我又錯了不自知了.....

不知draculaxx大的板子,那顆小電晶體的G極(或疑似B極),有沒有串上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s10274chen
好久不見啦
draculaxx大的板子 那顆小電晶體的G極(或疑似B極)在六樓有近照, 我是沒看見小電晶體附近有電阻

draculaxx大
如果要試小電晶體有沒有壞 可以先將小電晶體拆下
之後將如圖所示,將兩端的PIN腳跳線接上
再量PCI A14即可得知了

楼主:
那張小電晶體的G極(或疑似B極)的焊點有串一個電阻的位置暫時不知道連多遠,有空再查清楚。

綠線確實與ATX power connector的5V是連在一起的。
紅線的5VDUAL,我還不懂 5VDUAL是什麼,待研讀後再追查。

网友:
回复 网友F:

5VDUAL可以解釋成"雙5V"
當待機時  5VSB 提供電力給5VDUAL
當開機後  則由 5V 提供電力給5VDUAL
這樣的做法是  5VDUAL可以在待機及開機後都會有電力
並且開機後可以提供較大電流給主機板上的裝置(5VSB只能提供2A)

网友:
cakey大解釋的真好

還有一個地方也能追5vsb轉3v的電源.........BIOS電路

那邊是由CR2032跟待機提供電源的,不過,說不定那邊的線路更難查也說不定

楼主:
這顆SMD BJT拆下來了,應該是壞了。

剛剛量了一些主板上拆下來的BJT。以紅棒接1為例,有另兩腳為.6xx;還有一腳為.6xx,另一為1.3xx(數字是大略值的舉例)。
有人說找一顆來代換就行了,但量二極值總是有差,真是找一顆換上就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綠線應該是5V吧  看看跟ATX power connector的5V是不是互通的
紅線可能是5VDUAL
小電晶體可能是PMOS(BJT ...

這顆電阻找到了,是472,還連著一個BJT。這個連電阻的BJT好像跟CMOS Clear相關。這個小BJT的pin  1未開機是0.6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顆看來是打穿了.....若板子還有其他與它一樣的,可以拆來比對看看。

draculaxx大,主機板上的小電晶體,有些是NPN的喔!不是我們所要的PNP(或是我們要找的是PMOS),所以要確認一下,看型態是什麼。先拆看看,找到合適的,先不急著換上去。
量測出來的順偏值,多少是會有差異,但這邊用於開關,較無太大影響。
cakey大在16樓說的小技巧,可以是看看確認看看。
至於是BJT或是MOS,可就要查看看了,後來想了一下,或許真的是PMOS。

楼主:
這顆真的還滿特別的。拆機的SMD小電晶體有一、二百個,就是沒有這個型號的。這片主機板上其他地方也沒有。

cakey大在16樓的小技巧,我再試試看。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小東西的型號要怎麼查!!??感覺好像就臨門一腳,但又遇上個怪咖。)

网友G:
D 大 ,,,,,,,,, 小電晶體拆下 , 用二極體檔 , 比對阻值 /  從 200 多顆中找出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 大 ,,,,,,,,, 小電晶體拆下 , 用二極體檔 , 比對阻值 /  從 200 多顆中找出相近的,,,,,,,,,,,,,,,,,,     ...

這顆燒掉了,沒有找到第二顆一樣的可以參考。

Cakey大教導的飛線測試我已經做了。只要飛線過來,A14就有3.39V。我想這應該是個好消息吧!!

网友:
用 W1P 63  代替 ,,,,,,,,,,,,,,,,,,,

楼主:
找了個半死只找到一顆 W1P 59,這可以嗎?

网友:
可以 ,,,,,,,,  焊接後 , 先量量阻值,,,,,,,,,,,,,,

网友:
從你照片看就稍有看出那顆晶體BJT有燒掉得痕跡..先換掉在查吧!

楼主:
換上W1P小電晶體以後,1117的Vin從0.58V變成0.84V。W1P小電晶體的pin 1為0V,一直以來都是0V,不知是否正常。
仍然沒有到5V。暫時沒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raculaxx大,那顆電晶體的基極(或疑似是閘極),來源不知道從哪來的,如果....找到了,或許可以有一絲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