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LTV-32W10輸入訊號問題

楼主(2011-07-03):
家裡有一台西屋LTV-32W10液晶電視、現在電視訊號都正常、其他如S-video、VGA、HDMI接上都顯示無訊號、這是哪裡故障ㄌ

网友:
沒有附圖 這樣很不好ㄛ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 請你找一下 背後出廠標示
有沒有  MADE IN THAILAND  字樣
如果是 那製造地就是泰國
那我剛好有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有一台西屋LTV-32W10液晶電視、現在電視訊號都正常、其他如S-video、VGA、HDMI接上都顯示無訊號、這是 ...

看來這麼多輸入端都無訊號,那肯定是主板上綜合各訊號源出問題,最有可能是共同的各電壓吧!

网友:
ATI X240.pdf (575.64 KB, 下載次數: 113)

電路圖在這裡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2011-08-07):
因為人最近都再嘉義、回來時家人一值說不能顯示電腦畫面、所以直接從網路買6M18來換ㄌ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是完修了,恭喜!

本想可以看看這電路以及為何會出現類似問題的討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檔案可以好好研究看看,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