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2216w-2

楼主(2011-07-03):
螢幕如圖一樣請各位大大們幫我看一下~開螢幕會有2秒鐘白屏後就變黑屏~拆機如下~

网友:
電榮換了沒有.

网友:
先更換那兩顆爆掉電容器,然後檢查P+I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A:
AD板的故障!看屏電壓是否正常!!否則T-COM供電掛了(電源IC),這台我遇過....

网友:
不是有凸起來的樣子 已經凸了阿

楼主:
壞的電容我換好了~就不會2秒鐘後變黑屏了~目前的狀況都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板的故障!看屏電壓是否正常!!否則T-COM供電掛了(電源IC),這台我遇過....

是不是這一塊呢?
要怎樣量電壓?~可以圖文教我一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換好了~情況如6樓

网友:
檢查AD上三端子穩壓IC的輸出是否正常
檢查屏線有無確實插好
檢查面板電源輸入保險絲是否正常

网友:
會不會是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7樓那一張圖那一塊~可不可以用圖教一下
三端子穩壓IC
面板電源輸入保險絲
在那一個位置?

上面我都有貼圖~還需要的話在說~

网友:
回复 楼主:

借用你的圖,紅框圈起來的地方是三端子穩壓器

三端子穩壓器

三端子穩壓器

記得沒錯的問是一顆1117-33的穩壓器,規格如下圖,你參考看看.也可能不是這個廠牌,或是其他2.5v的穩壓器,總之你看他上面的marking code來判斷.然後測量他的vout那隻pin腳輸出電壓是否正確.如果輸出的電壓不對,先拆下來,量一下vin/vout對地阻抗是否異常(很低),來判斷是否是前端或後端有元件不良造成電壓不正常.如果無異狀,就可以判斷是三端子穩壓器不良,換一顆上電再測試.祝你順利

規格

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測量如下200K

20M
放一邊掉會跑到19點多

那表示那裡壞了呢?

网友:
建議可以先用直流電壓檔,黑棒接GND,紅棒碰OUT腳測試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不起~你可以用我的圖指一下告訴我在那裡嗎?

网友:
就是你量的位置那區域兩個體型較大的黑色元件,背後有金屬焊在電路板上的

网友:
你的方式有問題,接好pi板先上電測量,看你的a/d板的那2顆穩壓器vout電壓是不是和他ic上的marking code描述的電壓一樣,若是不一樣,把三端子穩壓器拆下來,量a/d板上vin/vout那2點對地阻抗,判斷前後端是否有異常,若無異常阻抗,更換不良的三端子穩壓器即可

网友:
狼大與3flower大已經告訴您上電量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狼大和3flower
我是用下圖的電表量的
如有錯請指教~
通電下量
謝謝你們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不起~我不是學電子的很多東西都不懂~現在正在慢慢摸索~請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1.不可以在通電下用歐姆檔測量任何元件,否則可能會損壞被測物或電表
2.您測的電壓數據超過量程了,所以只會在電表顯示幕最左邊顯示1(代表超過量測範圍),直流電壓檔可以撥在大一點的20,再測一次

网友:
你的方式還是不對,狼大已經提醒了.
1.量阻抗時不能上電
2.量電壓,我的做法是電表黑表筆放在GND端,紅表筆放在要測量的pin腳端.在這個案例,如果不確定電壓是多少時,將檔位調大一點放在20v那個檔位,再測量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覆3flower大和狼大
黑表筆放在GND端,紅表筆放在要測量的pin腳端,20V測試下都沒反應?這樣對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通電下這裡一定可量到5V,3.3V量沒電,就要回找保險絲或0電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這樣量對了嗎?真的很麻煩你們了~謝謝~

网友:
看來電壓沒有太大問題,那接下來要量到面板上了,
把面板背面上方鐵殼打開(有的話),找出屏線接頭附近標示VCC的點,測量在綠燈下的對地電壓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下來不是要測量這一片了,是軟排線連接到面板的 T-CON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這裡有VDDG......

這裡沒有

測量在綠燈下
1.(綠燈是電源開關那個嗎?)
2.要把3個板接起來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這裡有VDDG......

是的,請將板子都接上開電源-------測量VDD等端點電壓及最後張相片右下角那顆穩壓IC是否電壓正常(DC電壓)
另外要注意聯接面板的排線不要動到,斷了就別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板子全部接上~開電源~結果高壓板燒壞了~p+i也燒了~不知道面板是否有影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板子全部接上~開電源~結果高壓板燒壞了~p+i也燒了~不知道面板是否有影響到~ ...

怎麼會如此、、、是短路到鐵殼嗎? 冒煙嗎?
看來要修的越來越多了,P+I 先查查看了、、、別怕一步一步來,痞酷人這麼多、、、
先拍張 P+I 的照片上來看看吧(拍清晰一點吧)

楼主:
冒煙~換一次經驗~請問換公板會比較快嗎?(高壓板和P+I都換新了)~我是怕面板會有問題~我住南投草屯有認識的介紹一下~

网友:
我是初學者,對於驅動板的故障是無法上手,而T-CON板對我來說像雲一般.
樓主
        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前輩者 給予眾多的提示及分享經驗    這是我們論壇的好處及傳統優點

网友:
動到面板,小小建議,還是送給別人修吧?以免搞壞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