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Q5T3 LCD 開機閃屏

楼主(2011-07-03):
此台15吋螢幕為公司的,一開機就閃屏個不停,畫面如下:
相機快掛了,還沒時間送修,手很黑不想搬動單眼,傷眼勿怪n_14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Mh8H6lsYw

開始動手拆機~~~~
電源板

AD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fSM2HVaLmg
修復完成

此次更換電容

PI板:
470u   35v 一顆
470u   25v 三顆
1000u 16v 一顆
AD板:
100u   25v 一顆
22u     16v 一顆用 33u 16v替代 (剛好有這顆電容n_040| )

心得:
此次去爬以往幾位大大的維修文,也是跟著拆電容更換,拆下來量了容值也都差沒多少,
但是就如許多前輩所言~~量測出來的容值真的只能當參考~~~
感謝自己爬文~~
感謝各位前輩~~
感謝有痞酷網~~

网友:
感謝分享~
有時電容容值沒差多少,但若有電容漏電,
也會造成故障。

网友:
前面影片看完還不知所云....
看到後面才知道是換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  因該很爽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以下是jason大同樣型號的維修實例,您也可以參考一下
同一篇文章也有其他大大的圖文解說~~~加油
http://bbs.pigoo.com/thread-15080-1-2.html
別忘了在高壓板的部份加焊~~~
有時也是空焊造成接觸不量的
====================================
1、用萬用表電阻檔檢查電解電容器的好壞
  電解電容器的兩根引線有正、負之分,在檢查它的好壞時, 對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6V或10V),電阻檔應放在R×100或 R×1K檔,把紅表筆接電容器的負端,黑表筆接正端,這時萬用表指針將擺動,然後恢復到零位或零位附近。這樣的電解電容器是好的。電解電容器的容量越大,充電時間越長,指針擺動得也越慢。
2、用萬用表判斷電解電容器的正、負引線
  一些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如果正、負引線標誌不清時, 可根據它的正接時漏電電流小(電阻值大),反接時漏電電流大的特性來判斷。具體方法是:用紅、黑表筆接觸電容器的兩引線,記住漏電電流(電阻值)的大小 (指針回擺並停下時所指示的阻值),然後把此電容器的正、負引線短接一下,將紅、黑表筆對調後再測漏電電流。以漏電流小的示值為標準進行判斷,與黑表筆接觸的那根引線是電解電容器的正端。這種方法對本身漏電流小的電解電容器,則比較難於區別其的極性。

网友:
我的螢幕發生的現象與影片裡的一模一樣,看來可以更換電容試試看,感謝各位先進的指教,如有結果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恭喜 ,,,,,,,,,   完修!

网友:
我的螢幕也有出現 BENQ 的 LOGO 又滅掉的問題,已持續幾個月,但有時候扳動一下電源輸入插座或是敲一下螢幕又好了,但是下次開機又會出現同樣毛病,昨天將電路板拆開,仔細檢查了電源插座與電路板的焊接點,發現有一圈很不明顯的裂紋,用電錶測量其兩側電阻,也只有大約1~2歐姆,似乎還好,將其重焊之後恢復正常,本來以為已經解決問題,但使用一天之後又出現同樣毛病,請問如果是電容壞掉(應該是不可逆的故障)扳動電源插座或是敲一下螢幕會變好嗎?

楼主:
扳動電源這個部份也是有可能,不過依照版上許多前例,小弟建議可先換掉電容再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是空焊--響應無"鉛";融點易空焊或有裂痕影響通電.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