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焊槍的烙鐵頭有本身就帶斜口的嗎?

楼主(2011-07-04):
請教焊槍的烙鐵頭有本身就帶斜口的嗎?

因為我本身用的烙鐵是KS-60R,為了練習幫IC補錫,去爬了許多文章,發現用的烙鐵頭都是斜口式的,但找了一下可配合KS-60R的烙鐵頭,價位都可以買一支便宜的烙鐵了 @@

主要是因為怕60W,功力不夠把IC給烤焦了,所以想順便找一支低瓦數+內建斜口的烙鐵頭,或者烙鐵加額外採購烙鐵頭,總價不會超過200塊的組合也可以

网友:
刀頭都要買的,建議你不用換烙鐵直接去買頭來換就好
基本上刀頭拖焊和拆寬接腳零件比較好用
尖頭則是點焊
用途不同兩者都有維修比較方便

网友:
一組好的烙鐵頭對於維修來說是必備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而且好的烙鐵頭可以用很久....
各式的頭針對不同的用途都有其用處....
真的要做維修,一支烙鐵也是不夠用的....起碼準備2支以上....

楼主:
尋覓烙鐵發現這張表,處理IC的部分建議是20W~30W,看來勢必要再多採購一隻烙鐵

經過尋找,撇開木頭的不看,便宜的30W有底下兩隻,但發現烙鐵頭都只針對大廠牌的有列表,那像便宜的我要怎麼挑符合的烙鐵頭呢?

另外刀口烙鐵頭也有很多造型,如果是要補像這種IC,哪種刀頭比較順手呢?
突然想到焊錫的部份IC補焊線徑要用幾mm的?

Pro'sKit 耐氧化烙鐵(附防護套) 8PK-S118
KOTE 長壽型烙鐵30W KS-30W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的IC要補焊好像只要加焊油,再用烙鐵拖一下,應該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