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943A暗屏!閃屏!拆屏焊接燈管!

楼主(2011-07-04):
CHIMEI  CMV 943A開機暗屏!

處理完pi板,還是有一點閃屏:

這裡溫度高:

判定燈管還有問題,報價ok!開始拆屏!

去掉玻璃屏的背光模組:

卸下的玻璃屏:

面板只有兩片XX膜:

這個地方:燈管AC入處要小心!

取出導光板,僅剩的面板後殼!

取下兩組百聞不如一見的L型燈管:

找到兇手:

重新焊接,先試點看看:不閃了!

這裡溫度較以前的低了!

重新組裝回去!來點一下背光,OK沒漏光!

再來VGA訊號ㄋ?也是OK!

以上完畢!謝謝收看!下期再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請問拆面板要怎麼避免灰塵進入?

网友:
atun大,用手這樣測溫度不會被電到嗎?
這種高壓的,我手不敢靠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拆面板要怎麼避免灰塵進入?

1.在乾淨的地方拆
2.動作快(但不要粗魯)

网友:
小弟換過2次燈管,都不是換L型燈管~ 2次都換得心驚膽跳小心再三~ 謝謝大大分享更換L型燈管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他這台應該之前有給人修過,看了外殼保固貼就知道了
到是拆燈管要"小心"...不小心就容易把燈管弄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re 大仔!
不是有人修過啦!是主人買的是二手的,到本月剛好兩年,已經很夠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ㄟ!大仔!
這種L型的,我也是第一次拆啦!拆到裡面才知道很硬耶!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個燈管接頭還有塑膠軟墊耶啦!是不會被電到!
我比較質疑的是:怎麼它那個熱縮套會是套在燈管接線上
應該是要套在燈管焊接處才對啊!套在線上是在套心酸啦!
事後看照片才覺得怪怪的!

网友:
套線上是怕出線孔的毛邊把線弄破皮

网友:
之前我有一台也是拆得很測底!!連XX模都拆開!!結果....
灰塵跑進去!!裡面一點小小灰色的點點!!
還好是朋友拿來勉強用的!!所以沒跟我計較XD

网友:
我也有修過類似的案例
拆下燈管後沒感覺有損壞
用公板測,亮單燈,再用新的燈管也是亮單燈
結果是高壓板有問題,裝好燈管後卻發現面板的排線給折壞了~
殘念~~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