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能的PIGoo神...這種迷樣的果實是什麼?

楼主(2011-07-04):
小時候在田邊或山邊都見到幾棵這種樹,問大人們這是什麼樹他們也答不出一個所以然,
開花時有點像尤加利但花朵卻尤加利樹大,至於果實卻有點像白色蓮霧不過果肉卻沒有蓮
霧厚,至於口感是有點甜甜的...........這個迷樣果樹困惑我進半甲子....因為我問不到它的正
確名稱,只知道有個俗稱***人蔘果***,不過我敢肯定這不是唐三藏所吃的可以延長壽命
的人蔘果,我為問這個問題我從它開花到結果等約半年才完成全部相片。
它的花
剛結的幼果
果實背面
果實正面

网友A:
有人又稱"香瓜茄"

人蔘果簡介
人蔘果係多年生茄科草本植物,原產於南美洲,因果似心臟形狀,而得名,其單果重達500g左右,成熟時果呈金黃色,厚實多汁,脆爽如梨,淡雅清香。

人蔘果營養價值和觀賞價值均極高,並富含人體所需的多種維生素和氨基酸,具有高蛋白、低糖等特點,每100g果肉中含蛋白質910mg,脂肪650mg,Vc16.38mg,β胡蘿蔔素624mg,並含有VB1、VB6、鈣、鎂、鋅、硒、鉬等十幾種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人蔘果最可貴的是硒的含量,硒是人體必須的微量元素,它能激活人體細胞,增加活力,具有防癌和抑制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鉬意有防癌作用,並對高血壓和糖尿病患者有輔助治療作用。

人蔘果可作為水果食用,也可烹、炒、炸、拌、做湯,清涼爽口,回味悠長,是一種藥用價職和營養價值極高的天然保健食品。

以下是隨便問的..
以下文章引用: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9031406557

學名:Achras zapota

英名:Sapodilla

科屬名:山欖科人心果屬

別名:吳鳳柿;人參果;查某李仔;赤鐵果。

植物特性:常綠中喬木。

葉: 長橢圓形,全緣,單葉叢生於莖頂,嫩枝幼芽有銹色茸毛,有乳汁。

花:終年均可能開淡綠或白色小花,主要花期在5月初-7月下旬。

果實:狀似奇異果,有黃褐色毛。因漿果縱剖面似人心而得名,果形為球形或倒卵形,熟 果青綠色具粗鱗片,成熟果褐色,果皮薄,有纖毛,果肉半透明淺褐色,軟熟後多汁,有石細胞.種子在果肉中自中心成輻射狀排列,易與果肉分離,染色體數2n = 26。

原產地:熱帶美洲。

耐旱、耐風.中南部海拔500公尺以下地區均可栽培,土壤以砂土與砂壤土最理想,石灰質土壤亦可,並可耐鹽,台灣各地零星栽培,栽培面積以嘉義及雲林二縣較多,人心果有周年開花習性,第一次收穫期為3-7月,第二次為9-11月,果實採收後經8-9天後熟,催熟溫度以20 ℃以上可使成熟一致。

繁殖方式:播種,嫁接,高壓。

用途:行道樹,果樹,鮮食,加工,庭園美化。

原產於南美洲的人心果(Sapodilla),褐色外皮,果皮薄而帶有纖毛,像一個圓形的奇異果,垂直切開的時候,像一個心的形狀而得名。東南亞地區有不同的名字,像泰國叫它做Lamoot,印尼叫它做Chiku,而在台灣,也有種植,因外形似杮子,在台灣又叫做吳鳳杮。

人心果結果時間很長,大概要用一年時間。而未成熟的果實帶青綠色,有點酸澀又帶膠質很黏牙,所以不太好吃,像吃有沙的香口膠。所以,一般只能採完全成熟的人心果。人心果樹身所含的乳汁稱為樹膠(Chicle),從前是製造香口膠的主要原料。

在樹上採下來的人心果,放一個星期左右就會變軟熟,用手指按下去有點軟就可以吃了,橢圓形或圓形的人心果,果肉是黃褐色,軟熟後很多汁,非常甜,而果肉有點像吃梨子的感覺。因此,很多時候都會製為水果酒或做果醬。
參考資料
2009-03-15 11:14:10 補充
人參果是一種很好的甜食輔料。它含糖63%,含蛋白質15%,脂肪1.1%,還含豐富的維生素和碘、鉬、鐵、磷、硫、硒、鋅等十八種礦物質以及人體必須的微量元素,對各種癌症,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都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尤其含硒元素,在我國水果蔬菜中極為少見,硒被稱為"生命火種"、"抗癌之王",硒對腦血管病也有助益。人參果的含鈣量高於一切水果和蔬菜,每百克鮮果含鈣量高達910毫克,是番茄的114倍,黃瓜的36.4倍,黑木耳的2.55倍。
2009-03-15 11:14:52 補充
人參果藏區均有分布,牧區最多,多為藏族過年節時做食品用。人參果的食用方法很多,即可作為水果直接食用,又可作為蔬菜炒菜、涼拌、做湯,可炸、蒸、燉,還可加工罐頭、果汁、飲料、做糖和制酒。用它的根做稀飯,甘甜生津,味鮮可口,營養豐富。它還可用作八寶飯、糕點的配料,藏胞則將它和大米混合蒸煮,再加酥油,成為待客的美食。人參果做菜做法,青果可參考青椒、竹筍、黃瓜、西葫蘆等菜的做法;黃果可參考黃瓜、西紅柿的做法。人參果爆炒肉絲,或配海參,魷魚或白糖涼拌等等都能成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2009-03-15 11:15:20 補充
人參果的全株又是藏藥之一,性味甘、溫,有健脾益胃,收斂止血,生津止渴,補血益氣之功效,是有助健康,使人益壽延年的佳果,其果大,質量好,久負盛名,遠銷沿海各地,是饋贈親友之佳品。

人參果,一提起人參果,人們馬上會想起小說《西遊記》裏孫悟空偷吃人參果的故事來。
2009-03-15 11:16:15 補充
其實,人間真有人參果,但不是那種吃了能長命百歲的人參果,它是薔薇科委陵菜屬的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整個植株呈粗網狀平鋪在地面上。它春季發芽,夏季長出眾多紫紅色的須莖,匍匐地面,伸向四方,節外生根,猶如蛛網。其葉正面深綠,背後如羽毛,密生白細綿毛,宛若鵝絨,故學名又叫鵝絨委陵菜。根纖細,中部或末端膨大呈紡錘型或球形。春、秋季採挖塊根。莖長葡匐,節上生不定根,並形成新植株。
2009-03-15 11:16:50 補充
羽狀復葉,背面密被灰白色毛。花單生,黃色,瘦果。花果期5-9月。廣布青海各地,青南和海北高寒地區塊根肥大,產量高,品質好。生於海拔1700-4300米的草甸、河漫灘附近。在濕潤寒冷地區生活為極強,常形成大面積群落。分佈面積340.57平方千米,資源量約會4.15噸。風乾塊根含水77%,灰分3.09%,還原糖2.97%,蔗糖1.20%,澱粉3.30%,戊聚糖8.34%,蛋白質6.19%,鞣質10.76%,粗纖維15.42%,委陵菜甙0.12%,脂肪約2%。
2009-03-15 11:17:08 補充
青海到處有蕨麻生長。當春姑娘悄悄在大地上燃起呼呼閃動的春氣時,那濕漉漉的河谷地帶,平展展的千里草原,象剛剛睡醒的嬰兒,睜開了明亮的雙眸,地?quot;活"了,蕨麻也活了,人們便開始了採挖。潮騰騰的沃土中,一串串蕨麻的根,象無數微型的紅薯一,紅鮮鮮,水靈靈,分外可愛。它的根富肉質,呈塊形,味甘美。以熟爛的蕨麻拌酥油炒麵,既香又甜,膩味全除;以曬乾的蕨麻熬稀飯,不但增加粘度,且味鮮甜;以鮮蕨麻做甜菜肴,則色香味俱佳。
2009-03-15 11:17:34 補充
蕨麻係高原薔薇科野生植物,含有維生素及鎂、鋅、鉀、鈣元素。具有較高的醫療和營養價值,它有著健胃補脾、生津止渴、益氣補血的功能,故藏醫稱其為卓老沙僧,常以其入藥。六七月間開花時的全草,還可用來收斂止血,止咳利痰,亦作滋補。蕨麻含有大量的澱粉、蛋白質、脂肪、無機鹽和維生素,故長食之,確有人參延年益壽的功效,因此被人們美譽為“人參果”。

青海蕨麻以果洛、玉樹地區所產為上品,有體圓肉肥,顆粒飽滿,色澤紅亮,產量較高的特點。深受各族人民及國際各界人士的喜愛,也是饋贈親友之佳品。
2009-03-15 11:18:59 補充
青海蕨麻以果洛、玉樹地區所產為上品,有體圓肉肥,顆粒飽滿,色澤紅亮,產量較高的特點。深受各族人民及國際各界人士的喜愛,也是饋贈親友之佳品。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71224038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又稱"香瓜茄"

謝謝回應.......

不過我貼的是樹而不是多年生植物
果實怪觀無細毛是光滑的其大小約
一棵雞蛋大小,我打開其中一棵讓
您鑑定看看,我也往人蔘果去找答
案,結果都不是我是懷疑尤加利科
或原生種蓮霧,因葉子有像尤加利
果實又有點像未成熟的蓮霧。

它能長到兩層樓高都沒有問題
乍看來是有點像尤加利或蓮霧
樹在它還沒有開花時候

裡面種子有點像蓮霧種子

网友:
我家門前也有一棵,我小時候有聽過名稱,但是現在忘了,找個時間去查一查;花開的時候非常清香舒服!

网友:
我小時候我家附近有一棵;花開的時候非常清香舒服,果肉不多但清甜!
不過都消失很久了!

网友:
這偶稱它為香果,
好久沒看到了,
還不錯吃有一股清香!
感謝wja12345提供介紹,
莫非您們家有栽種 !

网友:
看花朵'看葉子'看種子 ,我猜是蓮霧的一種,叫什麼 山蓮霧? 有請逃兵大 解說

网友:
是蒲桃嗎?

http://www.smes.tyc.edu.tw/~tree/new_page_37.htm

植物名稱         蒲桃
科別         桃金孃科常綠喬木
別名         別名:香果
原產地         原產熱帶亞洲,在台灣已馴化,野地山麓常可看見自行繁衍的族群
用途         觀賞造景
形態描述或特性

特徵:
        葉是狹長的披針形,尾端尖而略彎;花黃白色,2~4朵開在同一處,雄蕊呈細絲放射的粉撲狀,有清香;果實黃色,像小蓮霧。
        和蓮霧同一科的蒲桃,又名香果,它的花和果實的形狀都和蓮霧相似。在四、五月間,如果你發現路邊落了一地黃白色的細長蕊絲,不妨抬頭找找是否有一棵開著一團團粉撲的蒲桃樹。

楼主:
#6&#8樓大德
果然是找到神人了小時候大人們也只知道俗稱叫香果或(夯果)
就是不知道正確名稱叫做什麼?這種東西好像很好繁植種子落地發牙率
高答七成以上,只要每次結果後沒摘的幾乎都會發牙,樹下滿滿都是樹苗
我把它們移植到我田邊種植,不過成長是有點慢好幾年過去了還是跟人一
樣高而已,照顧得宜施點有機台農43號肥料果實也會跟蓮霧一樣大小。

再次感謝在本樓提供知織的網友們.................謝謝

花約半年拍攝......從開花到結果來找答案果然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6&#8樓大德
果然是找到神人了小時候大人們也只知道俗稱叫香果或(夯果)
就是不知道正確名稱叫做什麼?這種 ...

呵 ~ 在下不是神人哦 ~ 只不過有種神器叫【GOOGLE】,在下也是試了一堆關鍵字還找了一堆圖片後才在角落看到它的真名~~ ^^ ~~~不過這東西真的能吃嗎?看起來好像沒有甚麼肉也沒什麼汁的感覺,不過要是有香味又很好種的話倒是可以來試種看看,倒是樓上一些大大都說很久沒見過了這種植物了,這花市不知道有沒有得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