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按鍵不良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04):
這台螢幕是客人拿來修的,按電源鍵開機,毫無動靜。
FP71G+也是Q7T4系列之一,因此設計上都大同小異,若沒意外,毛病也都神似。
不開機,大多是老毛病居多,果不其然,這台確實又是那種問題。
拆機囉!拆了之後,就馬上查按鍵囉。
呈現出阻抗,顯然是這顆按鍵在搗蛋。會有阻抗,是因為內部接點有漏電,所以才會出現阻抗。
直接把按鍵拆了......
小簧片千萬不要弄壞囉!不然就毀了。看到照片中黃圈圈的地方,有點白白灰灰的東西,那就是問題點了。照片拍得有點不太對....不太清楚,不過還是有看到囉!
把那個灰灰白白的弄掉,然後把按鍵恢復原狀,再量看看,這樣OK了喔!
按鍵焊回板子上,板子該補強的地方做好,這樣就完工了。
組回去,靈異狀況應該是不會再發生了。
這樣就修好了,這台還真好修.....看程式看到快崩潰了....修一下這個鬆一下心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不必換零件就修好,不知返修機會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是還OK,因為有知道按鍵為什麼會漏電的根本原因,從這邊擊破,那也是可以不用換按鍵。
返修的機會是不高,除非其他按鍵出狀況,不然像這按鍵經過處理後,要再出問題,要一段時間了。

网友:
大大修東西算是放鬆心情.為何咱修東西總是神經緊繃?
唉! 程度不同.程度真是大大的不同.

网友:
果然是老經驗的,
一看機種就知道是什麼問題了!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少年出英雄~~~~~

网友:
放暑假了,
有比較多的時間修東西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弄掉的那白白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那個應該是氧化物,好死不死跨在兩個接點中間,所以出現阻抗囉!
大家用WD40噴下去按一按,就是要把這個氧化物「咬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那個應該是氧化物,好死不死跨在兩個接點中間,所以出現阻抗囉!

這樣阿~~我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種開關是九十度的那種,所以它外面那個金屬腳座有扣子,可以透過扣子再卡住,而且焊回板子上,因為金屬腳座以及開關兩個接點皆固定,所以就不怕解體囉!
如果不是九十度的,就可能需要黏過才可以,或是再刮那四個塑膠熔解固定點,不能完全刮除,這樣才能保有再次供我們固定的餘地。

网友:
不過能換新按鍵還是比較好,至少不用擔心清過的會不會再出問題

网友:
臨時找不到同樣的開關 這樣也是個省時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