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了一片775座主機板後的心得

楼主(2011-07-04):
有一片775主機板掛了。確定CPU座空焊以後,嘗試加焊。。。。
當然有用上BGA底火。第一次加焊到210度,無效。

底火不敢飆太高,因為太高的底火對主板可能也會造成內傷。
(我的底火滿夠力的,可以做到上面的元件用攝子就可以拿起來)
再來220,無效。再試250,還是無效。 要是478空焊早就完美完工了。

火了,看能不能把775座拆下來。就底火180,上火260,居然還動不了775座。
就拿一字起子譙一下,還是不太動。後來動肝火了,就用力一點,這片板要殺肉了。
這一用力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775座的構造讓熱更不容易傳導。如果底火昇高溫度,為了達到775加工,可能會傷了南北橋。以後有板子再研究。

貼上來跟大家分享,順便聽聽有人有775的加工經驗嗎???
(看來775的加工工法還得研究研究。磨刀霍霍向775:on_136| )

楼主:
補上照片給大家看。

可以看得出來,塑膠座的塑料很厚而且不通風。這會讓熱更不容易穿透。

如果往局部底火加大,其他不超過180,應當就可以處理775座空焊問題了吧!!
(再研究研究~~~ )

网友:
....慘烈!
熱量似乎都因為電源和接地大面積分散掉,導致錫都沒有熔掉,但是板子都已經變色了耶!溫度應該蠻高了啊!底部兩百多度應該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底部用200可能會造成南北橋脫焊,所以工業規格底部好像是在160度或180度(忘了)。

如果要靠底火把元件拿起來,可能要220~250度。。。(會聽到板子的哀嚎聲)
底火如果在這個溫度,就是正在殺肉拿零件。用攝子一直拿一直拿~~~~

网友:
我做無鉛底部溫度(鐵盤本體450度)可測得板溫265度
適用各個晶片及CPU做~上部最高開到200
做晶片上部開到230基本上都起泡+變色了!

目前CPU做有嘗試幾片無鉛的~底溫要抓到275(鐵盤溫480~500)
上溫開到230~達到臨界溫度CPU座就可以起來

不過...我沒辦法克服板子變形的問題~所以我沒浪費新的CPU座做回去

有個建議~打助焊劑會有點幫助~下溫調高~錫的熔點才會到
不然氧化的錫~有的要用催的~多5~15度才熔的很多~尤其是回收場的

楼主:
原來如此,看來底火學問大。

多謝分享。。。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多多練習吧~但抓機器溫度很重要~
我搞了25片顯卡(有鉛+無鉛)才抓到完美的拆晶及回焊溫度的臨界點
目前上機基本上跟返修台的能力差不多

所以先找出機器的特性~
到幾度熔>最高能催到幾度>幾度停止加熱取板>幾度不會掛晶片
編寫心中的SOP~完修率應該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多多練習吧~但抓機器溫度很重要~

這個要靠感覺的,可能無法做到,
應該筆記做了不少吧!
bga真的粉難。

网友:
很好奇一問

像拆此類東西工廠他們是用何種工具拆的
曾經寄一片775主機板到北投廠修CPU腳座
送回來時版子幾乎沒有看到變色非常工整

我直接寄到此處只在裡面注明故障原因
有接到ASUS說是工程師電話他說以後不可以
這樣子送修,這片我就例外幫你修....結果免費
修好後還是一位住在我附近的一位辣妹幫我送
回來,誰說ASUS心硬如磐石人家還挺有人情味
唷。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金鼎大有幾篇就是換座啦~而且也沒變色。
我的想法是這樣。
拆橋或GPU..下火很重要~上火輔助~溫度到了就很好請起來~
而拆座...下火重要...上火的集溫更重要...........
之前試過....風槍沒用風罩...手拿直接加熱...溫度調到350度~吹老半天~座都變色了...動也不動的...
現在用風罩...照著曲線~頂多加熱到255度~就請下來了~座很漂亮..顏色都沒變~~~~

大大可以試看看~~~

网友:
同樣的溫度,不同的風量,不同的風罩.
在熱傳導上是不同的.得到的板溫也是不同

网友:
BGA已經屬職業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講到底火,這我就不得說一說了。

曾經底火太大(好像是200或220,忘了),CPU座聽到披趴一聲。就是脫焊了。。。
使得原本一點點脫焊變成更多的脫焊。

有可能昇溫太快或其他原因,不知!!??
我想加入阻礙行例,但不是從事修理業的人,所以手上能殺的廢板不夠多。
有機會再研究研究了。

网友:
我在猜是不是版子有ㄧ點變形?

另外.......劇烈的不穩定局部升溫應該也會有這個令人膽寒的劈啪聲

劇烈降溫也是一樣的

网友:
劈啪聲 也有可能是爆板聲~~起泡啦n_130|
我的XBOX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講到底火,這我就不得說一說了。

也可能夾在多層板/零件內的水氣膨脹後變成爆米花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不會人家其實是換一張給你?

不過若是已經送到原廠rework site的話,設備較齊全,自然維修品質就比較好

网友:
粗工也有一片775座斷PIN的板子(待殺)
因為粗工尚未作好心理準備.......所以暫時用保鮮膜打包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金鼎大有幾篇就是換座啦~而且也沒變色。

金鼎(還是鼎金n_066|)大確實有發更換775座的實例~
但是人家用的機絲頭..............業餘的可謂望穿秋水...........
還是玩玩黑晶爐.紅外線電暖器.紅外線瓦斯爐...............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片技X RX2600未過保送原廠~
回來看板子序號一樣~散熱片拆下來~
晶片換新的完全沒變色~三天完修~
好機器~做工差很多

楼主:
我這片775是焊點斷一個,有人有775補焊成功的經驗嗎??

(有BGA返修台可以玩還挺有意思的。多謝好奇大提供經驗,您的數據資料可以讓我省不少事。)

网友:
775座更換一定要保持PCB的平整,RMA的機板一定會被風扇扣具的下壓力,頂到有點突起,在拔起舊的腳座同時要整平PCB,否則中心處易open,溫度方面只要保持在上部245度以內,下部200度以內,PCB不爆板的時間範圍內,就有極高的成功率!土炮不易成功的原因是出在沒有適當的pcb holder,"完全的平面"是重點    ,手邊剛好有幾張日前幫user換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