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Taison L-172 白屏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04):
好久沒發實例了,因為太久沒LCD可修了,這篇也是軟的,大家加減看吧。
這台一送電就白屏

送訊號時也是白屏

無訊號時會燈號為橙色

這台該不會是硬的吧?

背面

17吋

A/D板

P/I板的電容爆了

有做更換的電容位置

P/I板背板無異常

故障的電容容質

換下的電容

好險,換電容就好了

最怕的就是白屏了,好加在這台是軟的。
感謝收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期待再次分享大作

网友:
這麼愛護電容表!!??

网友A:
都用到25v的了,還那麼害易爆哦!
看來散熱作得真的不怎麼樣!

网友:
這台外觀看起來很帥,但內部電容用料實在是……

使用 Vent 電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到25v的了,還那麼害易爆哦!
看來散熱作得真的不怎麼樣!

耐壓不是關鍵,電容本身穩定度才是問題n_078|

网友:
這台是因為電容故障電源輸出AD有問題
爆得好!
最怕那種內傷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一次發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