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壓床安全開關電路設計

楼主(2011-07-04):
一般老舊型的沖壓床機,大都用簡單的兩個按鍵開關作驅動作業,你可以改成下列方式驅動,或則你是電路設計高手,可否分享你的作品 謝謝!

网友:
使用兩個555作單擊觸發,
然後在兩個相並的週期內才會動作
完全不懂沖壓床機,所以這樣也許就夠用了

网友:
感謝 midole 的分享。

我想有了這個,應該可減少很多憾事吧。

^_^

网友:
我記得很多意外發生都是因為有人故意把其中一個開關用牙籤把他卡住,不知道這電路有沒有設計,其中一個開關被按下時間超過兩秒之後警報會叫,沖床就不會再動作,如此可能會更安全ㄡ....

网友:
安全上的裝置永遠都不嫌少
尤其是沖壓設備,很危險的不是少這根就是少那根(手指)
感謝大大

网友:
這種沖壓床機器,臺語叫做普類斯 -- 其實應該是日語發音 プレス,プレス機,或プレス機械
若是沒見過的到google找,或者看一下這個新型的.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 ... 9%E6%A9%9F%E6%A2%B0
英語為Press(沖床,沖壓機,壓床),做這個工作的稱做 -- 蹬普類斯,因為真的很累,你也可以說是 --  蹬普累斯,你也可以說是 --  蹬普淚斯,因為若是手指斷了, 真的要掉淚.

這個電路可能無法正常穩定的動作.

1. 整個電路沒有鎖住功能,只有同時按下的瞬間,才有可能動作,但是當單穩態的時間過後,Relay又放開,沖壓馬達轉了一下又停了.

2. 單穩態的時間太短, T = 1.1x RxC = 1.1 x 1K x 1uf = 1.1 mS, 因為時間太快了,即使兩個開關同時按下,因為開關的彈跳問題,有可能先觸發一個單穩態,另一個較晚觸發,當較晚觸發的單穩態電壓上升時,先觸發的單穩態已經又變為Lo了,所以可能需要重新再按兩個開關一次.

請參考另一款設計:
另一款沖壓床機器的安全開關電路設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0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