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T-CON板. 請問哪位大大有T420HW01 V2 07A33-1A ?

楼主(2011-07-04):
故障情形: 有聲無影. 背光有亮.
                 T-CON 12V有. 但訊號無法輸出到面板.

有大大修過這一塊T-CON?
或
有這塊板的大大請密我價錢. 謝謝!

网友A:
您確定是 t com 故障嗎  有電壓到 t com 嗎
是12V喔
因您提示點 無法判定 所以會以為主版故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定是 t com 故障嗎  有電壓到 t com 嗎
是12V喔
因您提示點 無法判定 所以會以為主版故障喔 ...

請看小弟的敍述"
故障情形: 有聲無影. 背光有亮.
                 T-CON 12V有. 但訊號無法輸出到面板.
"

小弟是判定T-CON有問題, 所以才下標題時.
順帶的問問大家有沒有這個型號的T-CON.

主板?? 我好像都沒提到過耶.
不過還是謝謝wecan大的提醒.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得24CXX是否檢查了
這各零件是在主機板喔
有聲音無影像 24CXX故障
資料流失 也會是次現象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得24CXX是否檢查了

感謝. 又學了一招!!
所以wecan大是在提示我, 不一定是T-CON掛啊.

小弟原本是想碰運氣, 直接換換看T-CON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42吋的 t- com  不便宜 所以說呢 還是要省錢喔

24cxx 有3顆  先找24c32
以上的
如果可以 傳一張圖主機板圖好嗎

楼主:
wecan大不好意思... 這在忙別的事.
拍了兩張圖, 請指教~

网友:
F 大 ,,,,,,,,,,  您這台液晶 , 還是保內吧 ,,,,,,,,,,,,,,,,,,,,,,,,

楼主:
這台是朋友託修的.
不是每一廠牌液晶都提供3年全機保固. 所以....
賣場的低價家電.... 參考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公板測試看看6m16

网友C:
歐 ,,, 是這樣ㄡ , 那個位大大我們就不客氣ㄋ ,
                                                                           1 == 主查 P+I  POWER MOS  補焊,,
                                                                            2 ==  有 P+ I 替用板 直接 換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歐 ,,, 是這樣ㄡ , 那個位大大我們就不客氣ㄋ ,

由T-CON的編號, 大部份可以看出面板尺寸.
由此面板尺寸, 可知Power 和 Inverter 大部份是分開的.
由故障情況. 可知Power 和 Inverter 是良好的.

如有錯請指教~

网友:
F大,,,,,,,,,, 請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2886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一大,
請問您那塊公板6m16, 跟盧大賣的公板是同一型?
之前和盧大買過. 但說明文件找不到....
忘了它是哪一型. 只記得可以用遙控選程序.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的....主板安裝說明書
點屏前準備:1,設置屏電壓
2,設置解析度
3, 屏,屏線和主板都連接再測試LVDS信號(每組100歐左右)-不能上電測試
1, 上電前頇知:
屏線白點應與主板的白點對齊.
強烈要求上電前測量LVDS不能與GND,VCC短路(人為燒壞要有償保修!!)。
2,解析度設置:
解析度設置有兩種方法。1,是待機情況下設置,2是在看到菜單的情況下到工廠模式設置.
2〃1 待機情況下設置
6M16工廠設置(以1366X768為例)--非專業人員請勿試!切勿告知用戶,否則會帶來不必的麻煩!:
1,按遙控器的紅色“開關機鍵”進入待機狀態(一定待機狀態)。
2,按遙控器的“MUTE”。
3,按遙控器的“1366”.
4,按遙控器的“-/--”鍵.
5, 按遙控器的紅色“開關機鍵”。
6,重新開機就可.
此是以1366為例,如是1680x1050的話,把3步的按鍵改為“1680”就可.
另:在正常開機狀態下按“SOURCE”+“208”是進行一些屏參的設置。裏面有PANEL ADJust的項.這是用戶要修改的項目,這是專業人士使用!!此項是在圖相不正常的情況下使用!!非專業人士慎用.如有不明請先與掌櫃的聯繫.
主板支持的屏的解析度(注意調屏一定在待機狀態下再操作!!否則不會起作用!!)
1,“Mute”+“0”+“8”+“0”+“0”+“-/--”+Power 800x600 的屏
2,“Mute”+“1”+“0”+“2”+“4”+“-/--”+Power 1024x768 的屏
3,“Mute”+“1”+“2”+“8”+“0”+“return”+Power 1280x1024 的屏
4,“Mute”+“1”+“2”+“8”+“0”+ “-/--”+Power 1280x768 的屏
5,“Mute”+“1”+“2”+“8”+“0”+“3”+Power 1280x768 雙LVDS 的屏
6,“Mute”+“1”+“2”+“8”+“0”+“8”+“return”+Power 1280x800 的屏
7,“Mute”+“1”+“3”+“6”+“6”+“-/--”+Power 1366x768的屏(單8)
8,“Mute”+“1”+“3”+“6”+“6”+“return”+Power 1366x768的屏(雙8)
9,“Mute”+“1”+“4”+“4”+“0”+“-/--”+Power 1440x900 的屏
10,“Mute”+“1”+“4”+“0”+“0”+“-/--”+Power 1400x1050 的屏
11,“Mute”+“1”+“6”+“0”+“0”+“-/--”+Power 1600x900 的屏
12,“Mute”+“1”+“6”+“8”+“0”+“return”+Power 1680x1050 的屏
13,“Mute”+“1”+“9”+“2”+“0”+“-/--”+Power 1920x1080 的屏
14,“Mute”+“1”+“9”+“2”+“0”+“return”+Power 19200x1200 的屏
注意:RETUEN鍵是指“”是在數字9的下面.不是指遙控器底下的那個英文鍵。
如果多次作解析度操無效,請斷開220v電源後再插上重新操作,強烈建議每次操作完重新啟動電源!!
如是1LVDS的參數是選“-/--”,如果2LVDS 是選:
如是1920x1200是用“
”1920x1080是用“-/--”
有時遙控對不准,設置不成功,請多試幾次!!
下圖為英語版遙控器:

下圖為繁體中文遙控器:
工廠模式功能鍵
分辨率設置功能鍵
分辨率設置功能鍵
3,主板跳線設置:
--主板上面的J3,J1就是設屏的電壓,上面標有: 12v, 3.3v,5v,有戶要根據屏的電壓設置!!
-主板與按鍵板連接(主板上KEY-LED-IR-JACK):
注意K7要空出,有效的按鍵共有13 個腳位!!
主板按鍵定義圖:
背燈控制的連接(INVERTER JACK):
K7空出
小尺寸背光控制一般只接:12V .ON/OFF ,GND
大尺寸背光控制一般接:ON/OFF ,ADJ ,GND
工廠模式詳細介紹:
1,進入工廠模式(在正常開機狀態下按“SOURCE”+“208”是進入工廠模式//強烈要求不接什麼信號下調試):
--圖像不正常,字元缺畫(字中間字點陣劃空心――正常應實心).
1,解決:工廠模式下選:PANEL ADJUST,進入後選:LVDS TI Mapp 的參數,如果原狀態是“ON”,請改成“OFF”, 原狀態是“OFF”,請改成“ON”.
2,或是把 Ti Mode 6Bit /8Bit /10Bit 改動. 不同的屏選的
位數不一樣,有的屏是6Bit,有的是8Bit或是10Bit,選對就可。
//記得改好參數後要按兩次:“MENU”重啟就可以了///
--如是圖相的菜單邊框粉紅類似水彩畫.
有問題的圖:
-底色正常,但有雙色重影,還有小功能表有豎線(下圖右):
正常的底色圖:
常看問題解決
--屏的分辯率不對,現像:
1,螢幕有時會有中間豎亮條或是螢幕以紅、蘭、綠交遞顯
示,一般是屏線奇偶反了.
2,如果第一次點屏時屏是黑屏但是遙控器可用(綠燈亮),記得先用遙控器關機後再用遙控器開機。
3,如果點屏中出現有好相是從屏中間向四周擴散的水波圖,同時又是以綠-蘭-紅交替出現的現像,請先用遙控設置好屏對應的解析度.參考第一頁.
4,如是圖相正常,但是屏的下半部有一部分無法顯示,一般是解析度不正確。
5,如果解析度調對了但是還白屏那麼有可能是義換設成1LVDS和2LVDS的模式交換,參考第2頁(藍色字體)。
6,如是改狀屏線出現藍屏但是所有功能表無法顯示,一般情況為LVDS信號反,如R0+與R0-對調,其他的也一樣對調.
7,如是接上屏後,開機後先是由紅燈亮轉為綠燈後(如是不接屏主板開關機正常),馬上又由綠燈轉為紅燈,這現像可能是屏電壓設置不對,參數JP1,JP2的設置,設置好後不接屏先測試J6的VCC電壓是不是所設置的電壓一致。

EEPROM菜單:

老化模式:

屏線定義方法:
如果沒有屏線的定義可以拆開屏來看一看,首先看晶片型號可知道屏口定義及信號方式(常用LVDS的有DS90CF364MTD,DS90CF562MTD,SN75LVDS86A,THC63LVDM63A,SN75LVDS83)請參看常LVDS晶片規格書,電源就看F1或K字樣的保險絲,地(GND)就是連接大塊的PCB或接鏍絲吼的,對LVDS(兩線相絞)的屏兩線信號之間應有大約100Ω電阻;
1 如果是4組100Ω那就是單LVDS 6 BIT;
2 如果是5組100Ω那就是單LVDS 8 BIT;
3 如果是8組100Ω那就是雙LVDS 6 BIT;
4 如果是10組100Ω那就是雙LVDS 8BIT;
如何找出Logic(TCON)的腳位定義(如板上沒標示):
第一,先插入屏線,測試找出VCC,GND所有線,同時做好標示。剩下的就只有雙絞一起的紅白LVDS線了. 第二,從紅白線中測試確定看有多少組100歐左右電阻(紅線與白線間的電阻)的LVDS信號線. 第三,找出左邊第一組100歐電阻的LVDS線(注意是左邊第一組),那這組線就是R0組,第二組是R1組, 第三組是R2組, 第四組是CLK組, 第五組是R3組。如是雙6/雙8也是按順序排列。
第四,那麼R0組線的左邊第一條線就是R0-(對應主板上的是LVA0-,)那麼另一條 線就是R+(對應主板上的是LVA0+)。再找R1組LVDS線,那麼這組左邊的第一條線是R1-(對應主板上的是LVA1-),另一條是R1+(對應主板上的是LVA1+)。第三組一樣, 左邊第一條線是R2-(對應主板上的是LVA2-),另一是R2+(對應主板上的是LVA2+)。第四組是CLK 組, 左邊第一條線是CLK-(對應主板上的是LVAC-)和CLK+(對應主板上的是LVAC+)。第五組是R3組,左邊線是R3-(對應主板上的是LVA3-),右邊線是R3+(對應主板上的是LVA3+). 第五,翻開主板的底面可看到屏線的定義(單8線)VA0-和LVA0+, LVA1-和LVA1+.LVA2和LVA2+ ,LVAC-和 LVAC+,LVA3和LVA3+ 。
一般我們給出的屏線都是這樣定義的:紅色線VCC,黑色線GND,藍色線是“-”,白色線是“+”。如下圖:
認識屏的解析度,目前常見的有:
VGA 640X480
SVGA 800x600
XGA 1024X768
WXGA 1280X768
SXGA 1280x1024
SXGA+ 1400X1050
UXGA 1600X1200
WSXGA+ 1680X1050
WUXGA 1920X1200
如果看不到功能表時如何設置解析度:
在開機下:先按source+208,按"ch+"兩次,再按"vol+"一次,再按"ch+"一次,再按“vol"一次,再按:MENU兩次.再關機.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如是按錯一個鍵或是少按一個鍵,請按紅色開關機鍵關機一次(主板關機,紅色燈亮),再按紅色鍵開機,要開機的狀態下又重新從頭再來).一共設置13次,每次重開機都在按功能表鍵看看是否有功能表顯示,如可以顯示就停止下步設置,而轉為用工廠模式來設置!
~在正常開機狀態下按“SOURCE”+“208”是進行一些屏參的設置。裏面有PANEL ADJust的項.這是用戶要修改的項目,這是專業人士使用!!此項是在圖相不正常的情況下使用!!非專業人士慎用.如有不明請先與掌櫃的聯繫。~
電源部分(主板單雙電源設置):
電源板一般配有:+12V,+5V,+5VSB, PWR-ON,
此類電源與主板的J1: +12V,+5V,+5VSTB, STBY一一對應即可.
臺灣NTSC制SAW的更換圖:
SAW1接:HD AF45A3DC
SAW2接:HD VF45A3DC
**注意SAW頂上有個圓點可確定方向.注意不要接反!!
接收頭安裝:
DA與IR相連
VCC與+5V相連
GND與GND相連

U盤程式更新(由廠家同意再操作)!!
1,斷開220v電源,把檔放U盤的根目錄下,USB插上,按按鍵板上的任一健(POWER開關機鍵不能按).
2,上電.
3,更新過程:開始是燈快閃,2過程中慢閃,3結束是快閃,全程大約30秒左右。檔案名不同不能更新!!由廠家提供!
4,更新過程可能會出現花屏,不過這不用理會,更新完後要拔掉220v重新開關機.
另外,TV狀態下建議把“圖相降噪”這項的參數設置為“高”這樣白噪點會少點,清析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的....主板安裝說明書

感恩~

後來發現盧大網站上也有可以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