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45-50DP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0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怎麼都是壞在1H0165R,不好找,單價又高

网友:
原本看到標題寫FSP,想說是不是後來那位客人有找您,原來不是.....
待機炸那顆.....還燒兩次,真拚。
那天去換學生電腦下來的power,還一直搞不出來,還是會熄火....

网友A:
應該要先用防燒負載上,就不會爆爆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要先用防燒負載上,就不會爆爆樂了

用防燒負載一樣會爆....
畢竟是待機用的電源...就算電流不大也是爆
爆炸的地方是在整流之後...
我要差電之前都會先測量阻抗
阻抗沒問題..在送電..由於是電源..所以送電的時候
我不是直接把插頭插下去.
而是用處碰的.一碰下去就把插頭移開..
然後~電容衝放電之後約1秒左右~就聽到怪聲音..
想說怎麼可能..多插幾次~~就碰的一聲.....
第二次是直接插下去..也是...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