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iphone4 外掛電池

楼主(2011-07-04):
它是壞的,正面
背面
非常難拆,用敲的把它敲裂,再用一字起子翹它
倒出來
鋰電池,量它電壓只有0.17V ...
插座接頭被我傷到了

不知道鋰電池掛了..有裸體版能買嗎
也不知道電路板有沒壞....

网友:
一般是過放,鋰電保護板切掉電池輸出,所以會沒有電壓,可以嘗試以電壓充入看能不能"叫醒",若還可以叫醒就試充看看

网友:
鋰電過放大概就宣告死刑了...

不過還是有點機會...

直接跳過電路板對鋰電充電...

能救回來就算撿到~

當然是有些風險...(聽說會崩崩崩~??)

楼主:
我是斷開電池量電壓的><
我以為鋁箔包內還有電路板XD....割開後飄出淡淡果香...不知是啥有機溶劑...趕快包起來= ="

网友:
我經驗是碰過18650電池過放了還是有3.8V電壓(標準3.7V~4.2V)...
但是確定已經掛了..(接單棵LED都很暗)..

网友:
把電池換掉應該還有救吧?

网友:
我修過這個玩意,其實不難修更換電池就好了!!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33439477

楼主:
哈哈哈~~

我不知道去哪找那種電池@@

割開鋰電池池後...我也整個打包丟了...

不明氣體味殘留了2天  ....... = =

网友:
甚?你把電池外皮割開??裡面就是電池芯了...沒有爆炸應該算幸運,前幾年不是有學生用剪刀檢電池,然後爆開?
果香可能是外曾絕緣用的酯類發出的味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輩~~~ 您實在是太有膽量了  有夠衝的啦!!
小弟我常碰到這類電池,也是後來才知道它的可怕
小弟常碰到的有 單片(3.7-4.2) 雙片(7.4-8.4) 與三片(11.1-12.6)一包的電池包
因為小弟玩遙控飛機與遙控直升機有在用,之前也是有遙控飛機的前輩不小心弄破電池,結果就突然冒煙,然後就燒了起來,然後就看到前輩把某團冒煙的東西往外丟
還有就是不小心遙控飛機摔得太給力了,就看到他冒煙然後快燒起來的樣子,實在是很恐怖,記得千萬別去弄破那個鋁箔包,裡面的溶劑有毒,那個冒出來的煙也有毒,千萬別聞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