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s替換問題

楼主(2011-07-04):
STU309D替換AP4506GEH(三星23吋P+I板用/網拍沒人賣,對岸也只有幾個人賣))是否可行 謝謝

N-CH                                                P-CH
1.BVdss 耐電壓    30v               -30V
2.Rds(on) 內阻    24mΩ               36mΩ
3.ID 耐電流       18A                  -8A

174.23 KB, 下載次數: 81

155.9 KB, 下載次數: 67

网友:
連續電流與Pd有差,要用可能得並聯(不過並聯也要考慮寄生震盪問題)
不然就各別找N/P單體兜起來

网友:
看看這顆可不可以

网友:
原作者的STU309D N通連續電流18A,P通連續電流-14A,Pd=11W,規格比一般常用的大

楼主:
已搞定~~元件找到了  客戶三星P2350一年多機保固中,懶的送廠 故障為PWM 控制IC BD9893F與4A保險+開關MOS AP4506G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