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應用]在 UBUNTU 中如何安裝嘸蝦米輸入法

楼主(2011-07-05):
敬告:嘸蝦米輸入法是有版權的,若你是合法擁有嘸蝦米輸入法版權,可以在 UBUNTU(註一) 中安裝,若否,建議你先購買一套合法版權的嘸蝦米輸入法。

許多朋友由 MS 系統在轉入其它作業系統時,首先面對的是中文輸入的問題。對於一些較常見或是開放的輸入法,在 UBUNTU 中都有加入,但像嘸蝦米這類也是很多人使用的輸入法,由於版權問題,很可惜的,就無法收錄在 UBUNTU 的輸入法中了。

其實你若是嘸蝦米的合法擁有者,其實也可以在 UBUNTU 中使用。

由於嘸蝦米輸入法重點在於一些 table(鍵的對應值),所以你可將這些 table 改為 UBUNTU 內定輸入法架構 iBus 的 table,但這恐怕對一般人有點困難,詳細的轉換方式,有興趣者不妨參考以下網址:

http://blog.yam.com/registry/article/28556426

若是怕麻煩,提供另一快速的安裝方式。在網路上有熱心者,已將嘸蝦米的 table 轉換成可安裝的 deb 檔案(註二),我們可直接下載安裝,如圖一,有兩個檔,下載較新的如紅箭頭所示的檔案,建議存放的路徑放在桌面上,這樣在安裝時較為方便。

https://github.com/vicamo/ibus-table-boshiamy/downloads

▼附圖一:

接著來安裝這個嘸蝦米的 deb 檔案,在這個檔案用滑鼠左鍵點兩下就可開啟安裝的程式,如附圖二。

▼附圖二:

此時會要求你輸入密碼(個人登入帳號的密碼),輸入無誤後,請按右上方的[Install Package]鈕,如附圖三。

▼附圖三:

附圖四是安裝的畫面,請有耐心些,花點時間等一下:

▼附圖四:

安裝完畢後,我們要加入這個輸入法。很簡單的,在上方系統匣內用滑鼠點一下,選[Restart]鍵即可。請參考附圖五。

▼附圖五

接著加入這個輸入法。同樣的先點系統匣上的 iBus,選[Preferences]來加入這個輸入法。參考附圖六。

▼附圖六

這時會開啟一個設定視窗,先選上方[Input Method],由於我們使用的是中文輸入法,所以再選如附圖七紅點一的[Chinese],這時會旁開一個可選的輸入法,看到沒,紅點2就是嘸蝦米輸入法了。

順道說一下,選後不要忘了按右方的[Add]鍵加入這個輸入法,你若使用多種輸入法,這時可用[Up][Down]來調整內定的輸入法(也就是按 control space 開啟中文輸入時的第一個輸入法)。

安裝後,不要忘了如附圖五要記得重新啟動一下 iBus 輸入法這個輸入引擎。

▼附圖七

安裝完了,試試看吧,在任何可輸入中文的地方,使用嘸蝦米輸入,我不是嘸蝦米的專家,所以亂打幾個字試一下,看來沒問題了。

▼附圖八

……

很多初入 UBUNTU 的使用者,往往第一個不習慣的就是中文輸入,其實在 UBUNTU 之下中文輸入法很多,只是有些由於著作權問題,在設定上比較麻煩。只要找到方法,在 UBUNTU 上輸入中文其實是很方便的。

另外,安裝完畢後,若有任何心得及問題,還望大家一起來討論。

感謝收看 ^_^

註一:UBUNTU 只是 GNU/Linux 中的一個版本,其它像是 RedHat、Fedora .. 等版本安裝方式應該都是類似,只是安裝的管理程式不同

註二:deb 檔是 UBUNTU 中的套件安裝檔,就如在 MS 下的一些 setup.exe 檔類似。

网友:
讚啦!
我就是用嘸蝦米的,之前有試用過UBUNTU,就是嘸蝦米裝不起來。
後來就又用回XP了,看到C大的介紹,改天再來試試看!

网友A:
感謝強哥分享這麼詳細的安裝教學,網路上都找不到。
以前曾經在UBUNTU 8.04版,誤打誤撞的情況下,
把嘸蝦米裝成功(好像是用懶人包),後來也忘了怎麼裝,
不知UBUNTU跟Fedora ,那一個較好入門,是否各有所長?

對了,我目前的UBUNTU 11.04已裝好嘸蝦米,
但不是用ibus裝的,放假回來再用你的方法試試,
說真的有熟悉的輸入法,真是太讚了。感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強哥分享這麼詳細的安裝教學,網路上都找不到。
以前曾經在UBUNTU 8.04版,誤打誤撞的情況下,
把嘸蝦 ...

其實說哪個版本較好,答案因人而異。

目前主流上,使用者較多的是 UBUNTU 及 Fedora 吧,這兩個在網路上的資源也比較多,使用起來在問題解決方面比較容易。

我以前也是用 Redhat 的(以前還沒有 Fedora),不過一直使用不習慣,再用 FreeBSD,不過 FreeBSD 要在 DeskTop 上生根真的比較不方便(個人心得,請勿公幹我 ^_^),後來由於工作關係,就一直延用至今,算算應該近九年了吧。

以前是在 Hack 這個系統,現在大多偏向在應用方面,所以功力大不如前了。XD

不過一般的應用方面,還是可以的,所以大家若有問題,不妨集思廣義,共同討論一下。

^_^

网友B:
投強哥一票, FREEBSD在桌面環境真的不方便......
我裝FREEBSD後, X SERVER開沒幾次, 大半還是終端機連線(tty或ssh)進去改設定.

另....來個國文小教學, 「延用」這個詞有誤, 「沿用」(有沿襲之意)才是正確的詞.
同理, 「沿途」這個詞也不能用「延途」.
以上給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強哥一票, FREEBSD在桌面環境真的不方便......
我裝FREEBSD後, X SERVER開沒幾次, 大半還是終端機連線(tt ...

感謝 “國文老師“。

確實是 ”沿用“ 是正確的,一時不察。

原文,我還是不要改了,當做是機會教育。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