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TEK瑞隆27吋液晶電視拉皮整型記

楼主(2011-07-05):
這台是客人要我去他家回收的.

面板偏光膜已經變質.而且還發出刺眼刺鼻的藥水味.
這台還真重.早期的液晶還真是真材實料.
上電看看.

這一定得拆面板了.過程一定要非常小心.

準備以下工具:
無水酒精.美工刀.尺.橡膠刮刀.化粧紙(不會掉棉絮).

首先以美工刀從面板角落插入(偏光膜和液晶玻璃中間)

然後慢慢撕下偏光膜.請注意不要重壓液晶玻璃.否則它可會內傷的.
接下來以無水酒精去除偏光膜殘膠.請注意千萬不可用水.
水如果進到面板內就完了.

記得一定要去除乾淨殘膠.夠亮了吧!

上電看看.確保都有清乾淨.
白屏有聲?這不是故障.別緊張.

接下來.大衛魔術要來了.把新的偏光膜放上去.
圖像出來了.

不太對.偏亮.換個角度看看.變負像

再換個角度.這就對了.

偏光膜的角度一般有45度、135度、90度、0度.而且有上下兩片.
由於我們無法得知原始面板所使用的角度.所以得先準備多片不同角度的偏光膜.
偏光膜.是一種只允許某方向的光線才能透過的光板.
於製作液晶板過程中.必須上下各用一片.成交錯方向置入(兩片相差90度).
主要用途係在有電場與無電場時使光源產生位相差而呈現明暗的狀態.用以顯示字幕或圖案.
再換回原先偏光膜看看

再試試0度的偏光膜.就是它了.

由於這塊是32吋的.所以得加以裁剪.

黏貼時最好兩人配合.一人將新膜的背膠貼紙揭開一些.
對準螢幕一側.與螢幕邊緣對齊.
另外一人用橡膠刮刀輕輕壓刮偏光膜(或用滾筒也可以).直至將整張偏光片貼到玻璃上.
由於我是獨自進行.所以無法拍照.請見諒.
這邊要特別注意.黏貼時不能有氣泡或是灰塵沾附.
以上動作.通常是在無塵室進行.所以失敗機率頗高.
這張就是黏貼完.發現有個小氣泡.想再撕起來重壓.
結果才翻開一角.偏光膜.......竟然破了.

只好浪費一張偏光膜再重來一次.
這次十分完美.摸起來也不會~卡卡

网友:
小弟發現有關換偏光膜的教學超級少...
感謝大大的實務經驗分享~
光是拆面板就要很小心了...
更何況是更換貼膜這回事...
和貼手機螢幕保護貼的難度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張是0度的嗎
還有刮刀要哪裡買
我這裡有好機台要換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看到大大PO上來的文章又學到不少~ 感謝大大~

网友:
大大好細的功夫,恭喜完修!!

网友:
讚拉~~給你65分~~~
本來想給100分的..
不過~~~我的速度不夠快...
換偏光膜..我到現在還不想玩..
太貴了..雖然有整捲的可以買..
但一次要買好幾卷..沒那麼多錢..
也沒時間去玩..上次玩那一塊玩到很累..
但經驗~~可以加速判斷故障原因

网友:
這功夫看似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gkjnn大大厲害..

网友:
真棒,太帥了 收穫良多

网友:
有夠讚的
恭喜賺到一台電視^^

网友:
這比汽車的前檔玻璃紙還難貼
真是大開眼界了n_12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尺寸越大越難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這台的上偏光膜是0度的.
刮刀一般的五金百貨就有.
大賣場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會啦!現在偏光膜比起裡面的機板還要便宜.
至於比起換面板那更要便宜更多了.
沒有常換不用買到整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會啦!現在偏光膜比起裡面的機板還要便宜.

說真的~~~看到你的LED光圈~~
還以為幽浮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次換個七彩光更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昆哥啊!
ㄢㄋ有夠厚工,令人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阿!
非常厚工.
而且要很專心.
稍一不慎.就做白工了.

网友:
令人佩服!恭喜完修!

网友:
手藝不錯喔~恭喜完修

网友:
就是一直再找偏光膜的資料,太感謝了
gkjnn大,貼這個看起來好危險,
撕的時候會不會把面板撕破啊?
我再想,像我這種肉腳的,萬一貼了有氣泡,
一直重貼,除了很燒錢,也很危險(面板有破的可能),
那會不會貼好後,有一邊多出來,要怎麼處理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很危險.須要膽大心細.最好心臟去換大顆一點.
如果遇到不好撕的地方.可以上點無水酒精.會比較好撕.
多出來裁掉即可.或事先先裁好尺寸再貼.
怕有氣泡可以噴一點無水酒精.讓它不會那麼黏.
多練習幾次就會熟練.我是以前貼過汽車隔熱紙.還有在超商貼過10幾年的靜電玻璃貼.

网友:
真的是專業精湛的實例~
粗工開眼界了~~~~

网友:
如何貼到無氣泡又無塵~~這是一各細心度要很高的技術~~真不簡單,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貼這玩意手必須很穩咧,而且個性要夠冷靜不能容易緊張......

网友:
換小尺寸的17-19吋就已經花好多時間了阿,大尺寸更累.....要有耐心........加上小心,不然破了就慘了.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強到沒話說  利害厲害

网友:
厲害耶,只聽說有這回事,沒親眼看過,讚啦!

小弟有一個問題,落塵部份怎麼解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儘量在乾淨的空間工作.眼明手更要快.
或可利用一種靜電毛毯(有經過化學處理.利用靜電原理本身會吸取灰塵).
關掉風扇.如已黏在偏光膜上.可用膠帶把它黏起.
如果灰塵沒有清乾淨.當您開到黑或藍畫面時.
就可看到面板裡有發光物.

网友:
這是≦無非≧第一次看到面板偏光膜的更換,
要精密的手藝才能完成巨大的工程。

网友:
太利害了 這簡直是神的境界
一定要給你按個>>>讚

网友:
不知道屏的規格書會不會有使用多少度的資料
都是英文 我還真拿他沒辦法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還要有恆心跟毅力...太屌了..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找過.找不到資料.

网友:
自嘆不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很危險.須要膽大心細.最好心臟去換大顆一點.

照這麼說來……是不是要像汽車隔熱紙那樣先噴些”水”在膜上再貼上去呢?

网友:
我還只會貼隔熱紙和保護貼.....
這偏光膜有機會一定要玩玩看......
可是對於大大的手藝,小弟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
整個過程....讚啦!!!

网友:
真的很感溫,本來想貼一個偏光膜的實例,逍遙大替我完成,感謝逍遙大

网友:
我這裡有幾個我在深圳市場拍的專業技師操作流程的影片,我可能權限不足無法上傳,如有需要參考,或願意即有能力上傳的大大可以PM我,我可以傳給你們大家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能噴水.如果進到面板會造成白斑或如滲入COG接縫中會造成面板損壞.

网友:
這玩意~~真的讓人太興奮了....讚...

网友:
大大手藝一級棒的,可見大大的工作應該在無塵室工作過,
感謝精彩的文章 該後生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能噴水.如果進到面板會造成白斑或如滲入COG接縫中會造成面板損壞. ...

那......玩起來的難度比隔熱紙高多了耶.

网友:
像貼隔熱紙來說,都會噴水上去方便貼附,
刮刀一刮,多餘的水就會連空氣一起被推出來....
如果說以無水酒精代替水噴一些上去,再用刮刀整平.....
這樣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阿!我就是有噴一點無水酒精.不能太多.不然面板裡面也會有一點白白雲霧狀.

网友:
很棒的實體教學~~讚啦!

网友(2011-10-31):
gkjnn大,,,,, 您真是 " 華陀再世 " ,  技術高超啊!!!!!!

网友:
真棒有機會可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
太強了~根本不是人!

网友:
高階維修!!見識了!!謝謝!!

网友(2011-12-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很危險.須要膽大心細.最好心臟去換大顆一點.

G大意思是說貼前再膠上噴點酒精,讓它不會那麼黏,貼上後再刮出空氣,酒精,是嗎?
這樣貼好是否要等到面扳乾,才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因為偏光膜會透氣.讓它自然風乾會順便把一些小氣泡拉平.
如果送電加熱強迫乾燥.就不會有此效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因為偏光膜會透氣.讓它自然風乾會順便把一些小氣泡拉平.
如果送電加熱強迫乾燥.就不會有此效果. ...

謝謝g大答覆,請問貼好把酒精,氣泡刮除後,大概等了多久才送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謝謝g大答覆,請問貼好把酒精,氣泡刮除後,大概等了多久才送電呢?

一般我最快是隔天才會試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我最快是隔天才會試機.

謝謝g大,改天我再試第3次,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2012-04-06):
厲害!功力了得!

网友:
我想都不敢去享有能力去換這東西,光相機保護貼就貼得很兩光,真的是專業啊!佩服!

网友(2012-06-03):
我有一臺液晶電視POLYVISIO  N-3302要換偏光膜拜讀寶作大大幫助  感謝

网友:
高手發功~不同凡響~
感謝您的不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