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半殘~完全是南橋的錯嗎?

楼主(2011-07-05):
請教,主機板的USB有可能會半殘嗎?

也就是接滑鼠可以動作,但接儲存裝置(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系統就瞬間停頓,拔掉裝置系統就恢復正常,進系統日誌看,發現當儲存裝置接上的瞬間,就開始大量的產生事件51的錯誤訊息。
分頁操作時,裝置 \Device\Harddisk2\D 發生錯誤。

可以確認跟系統和儲存裝置無關,因為採用WinPE也是一樣狀況。儲存裝置在別台電腦上運作正常。

跟前置USB也沒有關係,因為目前是裸測

查了一下,USB歸南橋管,所以這種現像完全是南橋出問題嗎? 還是有哪些因素也會造成USB半殘

如果是南橋出包,只能拆橋重建嗎?

网友:
依我碰過的asus a8n-e的usb問題
同一組usb有一個是好的一個是壞的...
貼片保險絲是顧VCC +5V的電源..且一組2個..
所以上下都不過電就查保險絲..

如果可過電但不能連線...
再來就是量排阻..
編號000的4隻腳排阻量看看有無斷路(或是阻值異常)...

都正常就有可能是晶片組了...

小的功力就只有這樣了...

電源不足問題我都用2頭公usb線或是外接usb hub 電源..
不過是很少碰到啦~

网友A:
跟電源有關係.....既然滑鼠可以正常使用代表介面功能正常,
但是遇到用電量比較大的裝置就會導致異常.....

你檢查一下USB介面的電源選擇jumperu有沒有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電源有關係.....既然滑鼠可以正常使用代表介面功能正常,
但是遇到用電量比較大的裝置就會導致異常.....

說到usb jump突然想到..
有些板子上會有USB +5V 和USB +5Vsb
DEFAULT 值應該是+5Vsb
我試過如果跳到+5V那邊電力會比較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usb jump突然想到..
有些板子上會有USB +5V 和USB +55Vsb
DEFAULT 值應該是+5Vsb

這我就沒有測試過了.....畢竟它支援的來源不同

你可以檢查USB介面的供電電路....
看是不是有什麼要壞了....
全部接口都一樣阿?

网友:
依你敘述的狀況不知道是全部的 USB 插座都同樣的狀況還是單一個 .
如是單一個有可能那一個 USB 插座插拔次數過多產生接觸不良 5V 遇上大電流時無法供應
解決方式 : 換個新的插座試試..

楼主:
對全部接口都一樣狀況
至於供電不足,比較好奇的是可以異常到連這種隨身碟都啟動不了?
我在量電壓上來報告狀況

网友:
電腦的 POWER 用多久了..是不是有別顆 POWER 試試
因你說全部的 USB 插座都這樣..那 5V 供電太弱了吧!

网友:
晶片組是哪一家的啊?

我那塊古老的ASUS A7N8X   NFORCE2的晶片組

如果是用XP內建的USB驅動,或是NVIDIA的公版驅動

ㄧ樣會有這種半殘的問題,也就是外接硬碟一定沒辦法讀取

系統LOG我倒是沒去注意是不是有這個錯誤

ㄧ定要裝上ASUS光碟裡面的原廠USB驅動,就OK了

那時候查詢的結果是,NVIDIA設計的晶片組太中規中矩的按照規範來走

所以在USB訊號的容錯上比較沒那麼寬鬆,導致相容性超爛

网友:
因你說 USB 滑鼠都正常可見不是橋的問題 . 用訴說的大家都會以為是電源的問題 .
不知到是哪家主機板...

不然你就要更新你的 Bios 版本看看...
因有時廠家有修正過 BIOS  可解決這問題..

网友:
接滑鼠(USB 1.1)可以動作,但接儲存裝置(隨身碟、外接式硬碟)(USB 2.0),系統就瞬間停頓

除了電流不足可能影響USB2.0之外,驅動程式也有可能會影響,試著重裝系統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因發文的時間點剛好在外面,手邊沒有有相關資訊可提供,現在提供更完整的訊息

MB型號是Albatron K8X800 Pro
PSU型號是Seventeam 8T-250BLV

其實問題點可以確定是MB,因為那顆PSU我已經接過好幾塊板子測試用的,都沒問題

而MB也不是只有USB有問題,一開始狀況是開機只有有馬達的東西都會運轉,其他皆無訊號輸出,發現CPU周圍有一顆電容爆了,換掉了但狀況還是一樣,後來相繼拔掉RAM和顯卡開機居然都沒有beep聲,想說MB連叫都不會叫應該是升天了,隔了一陣子,想說看放久了會不會自己好~XD,這次全部都接上了,開機~Ya有畫面,見鬼了但還是沒聽到正常的嗶一聲,後來才發現主機板發beep的功能已經掛了(蜂鳴器確定沒壞),但之前為什麼開機會無訊號呢,後來查出是3個DIMM插槽其中一個異常,只要異常的那個接上記憶體就無法開機,而另外兩個DIMM插記憶體都可以正常開機,但神奇的又來了,只要插兩隻RAM,Memtest一定Error,插一隻就沒事(記憶體確定沒問題),還有兩組SATA也偵測不到裝置,只要SATA有接裝置,開機就卡在POST階段,他沒有當機,但就是有裝置但搜尋不到卡在那邊。

註:
1.只要插到壞掉的DIMM造成無法開機,直接換插槽也不會恢復正常,都要清CMOS才能排除問題
2.USB連無線網卡也不能運作,接上去有偵測到裝置,但網卡不能動作
3.USB接儲存裝置異常,也可以排除軟體、驅動等問題,因為插上隨身碟重開機,在POST階段也會卡住,拔掉就好了

所以這塊板子問題如下~XD
1.不會發beep訊號
2.DIMM異常
3.SATA異常
4.USB異常

USB電壓是5.06V,電壓是穩定的,量測過程還中途reset和關機,電壓都維持不變。

网友:
所以這塊板子問題如下~XD

1.不會發beep訊號
2.DIMM異常
                         屬於 ==  主機板 問題,,,,,,,

3.SATA異常
4.USB異常
                             屬於 ==  主機板 BIOS SETING 問題,,,,,,,

P大大,,,,,,,,,,,,,  追一下 , 就可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主機板的USB有可能會半殘嗎?

也就是接滑鼠可以動作,但接儲存裝置(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系統就瞬間 ...

前一陣子遇到一個機子問題跟您很像後來有解決,
您將USB1.1的設備(例如滑鼠、鍵盤)插上去應該不會當
再將USB2.0的設備(隨身碟、行動碟)插上去就當了
那就是USB2.0的控制器損壞,保內送修,保外................嘿嘿嘿
進BIOS將USB2.0關閉,只留下USB1.1,那這樣隨身碟跟行動就可以用了,但是只能跑USB1.1的速度
我看大概會瘋掉

楼主:
疑~USB2.0控制器也是在南橋裡面嗎?
這樣USB2.0控制器和USB1.1的控制器是各自獨立的嗎?

測試完再上來報告

謝謝大家

网友:
這很老的板子 , RAM 插槽久沒使用接觸性差(用去渍油或接點清潔濟) , 差2支最好要選同廠牌的 RAM 容量一樣的比較好 .
有更新過 bios 嗎?
應該更新 bios 還有驅動程式就可以了.
.

网友:
看了一下手冊裡面的記憶體插法,有夠複雜

會不會是DIMM插槽沒問題,而是插法搭配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