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告訴我主機板電池在哪兒
火..

楼主(2011-07-06):
All in one主機板,我卻找不到電池在哪兒
甚至把 BIOS IC 拔起來找看看是不是藏在 IC 座下面
結果就是找不到
誰能告訴我電池在哪兒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一半照片

网友:
我猜是這一棵..
紅色圈起來的..

网友:
如果沒錯應該就是它了

楼主:
那顆是編號bq3287
real time clock,應該是時鐘IC吧!裡面會有電池嗎?

网友:
這是工業用all in one主機板嗎,廠牌與型號是甚麼,可以拍全部的正反面與局部放大的照片嗎,照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這是記憶時鐘晶片,古早的286也有採用這個元件。

有舊文討論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55-1-2.html

网友:
是的電池跟圈紅色的那顆有關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池在那顆裡面,要拆.......

网友:
有些是可以拆解的...(下方有膠)...不過我沒有拆過...

不能拆的也可以外接CR2032電池

网友:
太帥ㄋ,,,,,,,,,, 這樣也行,

网友:
bq3287.....電池在裡面.....
這顆買的到....
你可以問問看桃園的同祐科技,看他們願不願意賣你一顆sample來替換...

网友:
wja12345大大太帥了吧

還挖洞補焊基座

直接塞電池 棒啊:)

网友:
原文在這裡,大家可以去看看。

http://www.mcamafia.de/mcapage0/dsrework.htm

http://www.walshcomptech.com/ps2/dallasrework.html

网友:
大大太強了吧

网友:
以前很多事務機器或有計時機器都有這一顆

网友:
真的開眼界了,好強的外掛系統

网友:
原來這樣也可以 代替 學到新的方法 感謝喔

网友:
又學了一招,太棒了

网友:
裏邊舊有的電池不拆起來沒有關係丫?

网友:
wja12345大大太強了,不過這張也太老了吧,不知是用在哪低

网友:
這樣也可以真是太厲害了!!不知什麼時才可以像各前位先大那麼行!!

网友(2011-08-09):
帥呀,馬上就受用

网友:
利害利害....真是高手

网友:
哈哈~~大開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