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600 PRO顯卡 BGA REWORK

楼主(2011-07-05):
可正常開機~但溫升後會有小雪花~偶爾熱當

上機拆焊

除錫

植球

清潔晶片正反面

上機回焊~漸調上溫拉出溫度曲線

我目前溫度係數一些修正
下160>上130
下190>上160
下220>上190
下235~245>上200~210(有鉛取晶也包含有鉛植回)
下265~275>上220~230(無鉛取晶)
下溫265度~鐵盤溫度約480度~
達鐵盤460度切掉開關~會略微溫升10~20度

每個人的風槍及設備皆不同~溫度需要自己抓~在此僅供參考

看一下正反面

風扇點油~噴霧式黃油

上銅片加壓
銅片不一定各點適用或好用~上了能加壓才有效
小弟修好是包含彈簧扣都一起換掉~免除彈性疲乏的問題
因為散熱高遇熱會呈現水狀~加壓不夠~導熱則會不良

燒機

小弟的建議~不論是土砲還是專用的反修台
一定都會先抓自己機子的溫度係數
如果這部分沒做好筆記跟掌握~再多的板子來做~做得起來只能算運氣

但如果拆的點~完工的點~晶片能不能催~都找得到
那才真的是抓到能完修多少的百分比

希望各位PIGOO的BGA玩家們可以共勉~一起加油n_118|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也想要買一由跟你一樣的麥克風架。

那支麥克風架上下拉與左右轉方便嗎??好固定嗎??
左右轉會關係到風罩與板子平不平的問題,這很重要。

网友:
這塊的FPS有12耶......比前面那塊X1300的 3 ........快很多

好奇大這個下板溫跟黑晶爐玩的版溫好像差異蠻大,可能是測量的點或是加溫方式的問題

黑晶爐的把測量點夾在板子跟架子之間,溫度過245就可能爆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要調到很平是不太可能~但我稍微歪歪的下去做~完修率也很高呀!
但真的方便的是上下左右好調~只要關節螺絲不要鎖太緊都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嘻嘻~這片效率不錯~約比7300GT高一點
黑晶爐跟鐵板燒的確不太一樣~但各有好處是真的

黑晶爐屬直接照射加熱~升溫速度快~降溫不用取板~關機就好~但沒辦法恆溫
鐵板燒屬悶燒間接加熱~升溫速度慢~降溫要取板~但可以恆溫~不過恆溫效能不好

网友:
好奇大,從你這邊學到很多BGA要注意的細項,
要注意的還蠻多的,還是得自己去做才知箇中巧妙

网友:
大仔!你真行!改天請教你!

网友:
看你的溫度拿捏.....
背後應該下過不少功夫喔???
玩掛掉的應該不少.....
不過看你植球,只有一個字形容.......讚!!!!

网友:
真不簡單,恭喜完修

网友:
除了工具  重點就是經驗跟技術了

大大真厲害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 請問你
下溫度是板底溫度? 是溫度計測量得的?

网友:
不簡單真厲害,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