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C151A

楼主(2011-07-05):
故張原因,按下開關有過電但是沒有畫面(有意點點閃爍,就沒看不到畫面),我想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燈管點不亮。
正好我這裡有另外一台INC JT166WP 他的電源板我看幾乎一模一樣,就把它安裝上去按下電源按鈕,挖好棒看到完整的畫面了,畫面真是美麗~~但是過了2秒畫面就不見了 一直卡在這裡,重新按下按鈕關閉螢幕在開啟又可以看到2秒美麗的畫面,我就這樣一直重開....通通沒辦法超過2秒。
這兩塊電源板電容通通都沒爆~~外觀也很正常~~我想應該是電源板問題了,就是我不會檢測

网友A:
用手電筒照照看有沒有淡淡的畫面  狼大交的喔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燈管,手邊有正常燈管的話先釐清是電路還是燈管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電筒照照看有沒有淡淡的畫面  狼大交的喔

這個我有測試過有電筒照但是沒有畫面耶(燈管壞的話應該可以看到很淡的畫面)~~換另外一塊電源板是開機可以看到2秒完整的畫面~~但是馬上會暗掉,所以我在想可能是燈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燈管,手邊有正常燈管的話先釐清是電路還是燈管在搞鬼

如果沒有燈管的話呢有辦法直接測試燈管好壞嗎?

网友:
找使用同接頭,燈管是好的面板來測試(不用拆,只要交換接燈管接頭就好)

网友:
應該是燈管過流保護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按鍵測量看看阻抗多少  沒案應該0 按下去要0.001~0.002 導通的
阻值變大請全更換掉
應該就好了
再來更換 電源板上  10V1000  ( 有的是16V1000 16V 470 16V1500 ) 更換掉
25V1000 也請更換掉
檢查高壓啟動包接點 跟電晶體 接腳
從新捕焊 90% 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按鍵測量看看阻抗多少  沒案應該0 按下去要0.001~0.002 導通的

為什麼開關電阻值變大就要換掉呢?不是只要能島通打得開就好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阻抗變大 容易引起 誤動作 或是無法動作 當然更換
SW 在這方面上他是  按下去 才會導通  不按  你用電錶量 他是無限大 有阻值 就是SW有問題˙了
按下去未能達到 0.00~0.02(因電表而異 ) 野是SW不良的現象

楼主:
今天全部更換,電晶體接角短路~可是我們焊在一起~~是不是電壓太大短路了

有燒焦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