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裝在輕鋼架上的LED節能燈維修方法

楼主(2011-07-05):
這組LED燈是一位朋友拿來的,據他說他的店都是裝這種LED節能燈,講到LED節能燈就想到省電燈泡,省電燈泡到底省不省電?其實答案很簡單,看你是拿省電燈泡跟什麼燈做比較,如果是拿白熾燈(一般的燈泡)比,那省電燈泡當然是省電了,但是如果跟日光燈比,那就不會差太多了,LED節能燈也是如此,看你是拿它跟什麼燈比。

下圖是這組輕鋼架LED節能燈的外觀︰

從外觀看,這組節能燈有3列,每列有6個LED,一共有18個LED,插上市電後只有亮3個。如下圖︰

看到這裡不用打開,有經驗的朋友應該知道問題出在那裡了!為什麼?因為LED為求LED不受電壓變動影響,一定是定電流電路,而LED則是串聯處理,因為只有某一列3個LED燈亮,那表示這組節能燈一定是每3個LED串聯成一迴路,也就是這一組節能燈是由6組迴路組成。
我打開後蓋後就如下圖︰

這兩個電源供應器的輸出是DC24V,左邊比較小的電源供應器供應1列(6個LED),中央比較大的電源供應器則是供應2列(12個LED),我把其中一列拆下來︰

我把左邊的LED標上正負,對吧!果然是每3個LED串聯成一迴路,右邊的就請你自己看一下囉!

既然其中有一會亮,那表示電源供應器應該沒有問題,那這樣要怎麼修?我們要先確定每一個LED是好的才行。
上面有提過,電源供應器是DC24V,LED是每3個串聯成一迴路,所以正常的話每個LED是均分到8V,因為我們要用一個大約8V的電源供應器逐個測試LED是否正常,因為我要拍照,所以焊兩根引腳來夾,如果是自己維修,就直接碰觸接點即可。。

對!就是這樣一個一個試,試到不亮的就換掉,這樣就行了!
不過這時會出現整組亮度不均勻的情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LED用過一段時間之後會有光衰退的問題,也就是換新的LED會較亮,舊有的LED會比較暗,要得到比較均勻的光線,我們可以拆別列好的LED來修,然後把新的LED集中裝在其中一列,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奇怪。如果這樣你也無法接受,那就只好18個LED全部換新了。

网友:
好久沒看到W大發帖了,謝謝分享!

网友:
又多了維修led省電燈的簡易方法
感謝

网友:
LED節能燈價位似乎還蠻高的.
市面上還不普遍.
若是量產後.就比較有機會來檢修看看.

网友:
這種的led輕鋼架型比較少見到,感謝wish分享

网友:
安裝過,但是還沒有遇過要維修的...
如果有遇到就知道要怎樣處理了...

网友:
感謝w大的分享,以後遇到維修就有個方向,
這懂LED亮度還蠻亮的,價格應該不漂亮吧!

网友A:
這種的~~算好修了吧~~~
超簡易的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算好修了吧~~~
超簡易的維修~~~

明明是撿到軟的....

楼主:
什麼是軟?什麼是硬?
對會修的人來說,我想都是軟的,對不會修的人來說,再軟都是硬的。
對不會修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讓他知道會修的人面對故障時的思維,而不是讓他看你修一個他看不懂的"過程",所以大家在發維修文章時,也要顧及每個階層的讀者程度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軟?什麼是硬?
對會修的人來說,我想都是軟的,對不會修的人來說,再軟都是硬的。
對不會修的人而言 ...

小的遵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軟?什麼是硬?
對會修的人來說,我想都是軟的,對不會修的人來說,再軟都是硬的。
對不會修的人而言 ...

我也是覺得維修沒什麼軟、硬之分。

“軟” 這個用詞,我想是句客套話.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看別人短短幾分鐘就修好了,想想他可能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在打馬步及學習。

說實在的,我對大家用 “軟” 這個字,有點覺得怪怪的。

^_^

网友:
知難行易
知的人認為是軟的
但不知者可是寸步難行
大家努力深耕這塊園地吧
加油

网友:
淺顯易懂,新手容易學,感謝分享!

网友:
雖說用電跟日光燈比起來相差不了多少,不過LED燈的溫度卻比日光燈低很多,對於需要全室空調的商家來說電費應該會反映在冷氣或冰箱上面;不過LED的價格較高,商家到底有沒有省到錢那可就有的算了~~~

网友:
懂了....串聯的壞一顆該回路就會全都不亮...

网友:
感謝 wish 大大的精彩維修文
讓小弟這種新手可以學得基本的維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