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碩Asus VH222開機畫面閃爍後消失液晶螢幕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7-06):
ASUS VH222
開機後畫面會一直閃爍
然後不定期畫面就消失了,但燈號正常,
關掉重開會有畫面但還是會閃爍後不定期消失

一開始拆開來試,有試了將近一個小時正常使用,後來就開始閃爍消失
沒爆電容
紅圈圈處有稍微燒焦
有爬過文了~但好像沒找到類似的情況
請各位大大解惑>< 謝謝

网友:
那個是二極體,要不先換掉看看!

网友:
先嘗試外接正常燈管,看是否還會熄滅,若不會熄滅表示面板燈管異常或漏電,仍會熄滅表示問題出在背光或電源電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回應
因為我手邊目前沒有一樣的燈管所以沒辦法試。
但我在畫面熄掉後,有用手電筒照液晶,是沒有任何畫面
這樣是不是代表,不是燈管的問題??

网友:
版大…從您的照片上看來…請先全版補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用手電筒照液晶,是沒有任何畫面
檢查AD板到高壓啟動訊號是否正常,判斷是哪邊有問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後來在仔細檢查,是燈管壞了
拿起來看燈管已經焦黑。

等料來在來修理了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有時光不夠強會照不太到裡面,且當時顯示畫面的顏色也會影響
不過若已經看到燈管兩端變黑,更換後可以再測看看

楼主:
換上燈管~完修囉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經由這次維修你的功力又大增了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