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89S52

楼主(2011-07-06):
各位先進們:
       最近改寫程式進階定時器,我想要把定時器作5步驟的設定,每一步驟 最多99分 繼電器可以ON/OFF 控制,用 1602顯示,編譯的時候 Keil C51 卻顯示"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記憶體好像不足的樣子,我試著把變數內容減少是可以編譯完成,但是,我的需求就不完整了!!請問 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嗎? 還是 Keil C51的設定上沒有設好? 感謝!!

网友:
請貼一下程式, 大家比較好一起找問題.

网友:
變數過多了,
因為標準的S51或S52只有256BYTE的RAM
所以一但變數過多時,那麼C的Compiler便會跳出來這問題
解決的辦法只有重新檢視你的變數,增減或作暫存模式來作緩衝
或是換別的51系列來用
在使用組合語言時這種問題一開始就會發現
所以使用組語這類的問題很少人發生
但用C時,問題便會跑出來
尤其當你為方便把變數弄的很多時一開始都不會去想到這問題的
或許使用某一個特定變數作暫存
或是電路上如有掛上EEPROM時
去存取EEPROM當成外掛的RAM使用
也是另一種辦法.剩下的便是個人去作變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您的意思是不是加掛2401這鼕鼕來解決? 至於某一個特定變數作暫存這我就沒概念了, 我剛剛想了一想 我為了把LCM 顯示方便全局變數就用掉了 32個 (char DisplayWord[16];//顯示第一行工作的狀況 char Displaychar[16];// 顯示第二行工作的狀況) 還有char StepNo;// step no.total 5 int 10min[5];//存放輸入值經過STORE確認的10分 int min[5]; //存放輸入值經過STORE確認的 分 char ONF[5]; //存放輸入值經過STORE確認的on/off 動作 就用到 16個記憶 已經48個...C寫程式好用.由奢入儉難!!!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EVENCLI大:
   我不會貼 WORD 檔案上去,上次請 LEGION大幫忙貼上去的,好像要用 壓縮檔 不知道如何壓縮.... 我可以把檔案傳給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剛剛翻了C++的書發現 一個int 變數 佔用4byte , short int 佔用 2個byte 還有我打算把 "int 10min[5]; int min[5]; ONF[5];濃縮成為 unsighed char STEPALL[5] 這樣應該可以省下 40byte... 先節省再說...

网友:
89s52的RAM有256個,可用的有2佰多個,非常夠用了,先要了解變數的屬性,還有變數宣告時除非必要時,不要將它放在外面(global變數),要放在函數裡面 {  }, 因為當程式離開函數後,所有函數內的變數都會被釋放掉!

放在函數外的變數(global變數=>永遠佔用RAM),是用來給所有函數內/外皆可用,通常用的不多,因此除非必要,否則不要亂用.

网友:
使用C的麻煩處便是在有限資源中不好去控制你的MCU資源上限
並非使用個外掛2401就能解決問題
省掉原始的一些陣列值
把2401劃定一些區塊,然後寫個副程式,
模擬把2401當成RAM來使用,
51的RAM只有256BYTE,扣除掉暫存器,STACK用的
實際能用的也不過從30FH-7FH這麼多空間
一般都會從40FH-7FH,STACK從30FH留給他用
真的不行時就換棵51,也有1KRAM和64KFLASH的MCU
但只要不先控制好,換再大可能也是沒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YESJARMAIL大的回覆,我發現我的LOCAL變數很少,大部分都是GLOBAL變數 23個... 可能是初學吧! 多多練習多多注意希望會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感謝指導!! 目前應該可以暫時解決這一問題,有壓力有成長!! 您建議的2401因為我還沒用過,就當作下下一個學習目標吧!(下一個目標把 I2C 的溫度搞定!)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39453899 這是上次的 1602 計時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93系列或24系列其實都沒差
主要的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去使用額外的資源來使用
多作幾次多玩幾次就會比較容易上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我發現 global 變數好用的地方是不需要考慮 副程式間的傳遞問題,好像要把global 變數減少,就需要多使用副程式的變數傳遞(要多思考),難怪有人說,程式語言訓練邏輯思考...  還有現在24C02大部分都是蜈蚣腳的,好像不容易買到傳統 DIL的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