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TAGRAM P9202-5 無 PG 求助

楼主(2011-07-06):
之前發一篇尋找零件. 感謝狼大幫忙. R315 燒了... 換一顆後. PGI 電壓還是很低 (0.2v)

線路應該由 D308 -> R315 -> R906 -> 2.7K電阻(在另一面 R901&C902中間) -> 到 PS224 的 PGI

吸掉 2.7K 與 PS224 第一支腳....量電壓都還有 12V. 只要一上就剩 0.1~0.2v

网友A:
可能電源管理IC已經異常,所以拉低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電源管理IC已經異常,所以拉低電壓

我的情形類似下篇第16樓的狀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2.html

電阻連回去.. PGI 第一支腳不接. 一樣電壓低於 1v
可是單獨拆下這幾顆電阻. 阻值卻正常.

网友:
T大大,,,,,,,,, 二次測, 光耦合二極體零件之後.. 先補焊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
===============================================
線路應該由 D308 -> R315 -> R906 -> 2.7K電阻(在另一面 R901&C902中間) -> 到 PS224 的 PGI

吸掉 2.7K 與 PS224 第一支腳....量電壓都還有 12V. 只要一上就剩 0.1~0.2v

電阻連回去.. PGI 第一支腳不接. 一樣電壓低於 1v
可是單獨拆下這幾顆電阻. 阻值卻正常.
================================================

因為好奇跟著前述連結 . 看了另一篇同樣現象的文章...
有個想法...能不能檢查D308 -> R315 -> R906 之間 R315前後  .
是否有濾波電容(小電解電容)落地 ?
我的看法是:  有這個濾波電容 . 且已經只剩下一點點容量.

(1)…吸掉 2.7K 與 PS224 第一支腳....量電壓都還有 12V
==>   吸掉 2.7K 與 PS224 第一支腳  表示這個濾波電容負載=0
              所已就算只剩下一點點容量 都能蓄積到量電壓都還有 12V

(2)…電阻連回去.. PGI 第一支腳不接. 一樣電壓低於 1v
==>   所以可以暫時不考慮PS224 第一支腳
     …電阻連回去…是不是 構成這個濾波電容 有負載放電路徑
      而由於只剩下一點點容量 蓄積不了電壓
      僅D308整流無濾波效果 使2.7K電壓低於 1v

(3) …狼大也說過  這些小電解電容  也常常搞鬼…

    上述全建立在 有濾波電容 且已經只剩下一點點容量  這個情況下
    不如直接先並一顆電解電容試試

    以前述連結 之附圖 標示該電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