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橋型號更換的問題?

楼主(2011-07-06):
很明顯的,這個FW82801EB南橋掛了!

找以前殺肉的料,找到這兩顆。
左:FW82801DB   右:FW82801ER
型號與FW82801EB各差一個字從型號來看,FW82801ER比較像但結果不是它。

翻到背面一看,發覺兩片不一樣。BGA內框分別為少三個焊點與少二個焊點。這得要拆下南橋翻過來看才曉得那一片比較接近。
查舊文http://bbs.pigoo.com/thread-26848-1-1.html,得知是內框是少三個焊點

http://www.alldatasheet.com/找,找到FW82801E,但查不到更詳細的型號。
故不知FW82801DB能不能代換FW82801EB,有人知道嗎??THX

楼主:
查到了,不能代換。

1.用845芯片組的NQ代換865芯片組的NQ絕對不行!型號不同,布線也不同
2.DB為845;EB為848或865

這塊板子就擱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個是ICH4,一個是ICH5(有SATA),所以不能換喔!

网友:
不可代換的...在殺一顆一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