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book鋰電池跟m/b報電壓/電量通訊界面是工業標準嗎?

楼主(2011-07-06):
我目前手頭上只有1台asus nb,假如我朋友dell& hp的nb請我替他換電池芯,故給我dell& hp 筆電鋰電池模組,但問題nb朋友要留在身邊自用,假如我換好電池芯後,要如何知道鋰電池模組回報m/b的電壓/電量是否正常,請問:
1、目前電池模組跟nb接頭,是幾pin?這個通訊界面有無工業標準?請附上工業標準link?
2、假如1為各廠獨立為政,那目前業界哪幾家有相通界面?例如asus跟xxx是一樣,而dell& xxx是通用界面
3、鋰電池模組回報m/b的電壓/電量是否正常,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無更簡單的解決方法?

网友:
換電池芯還需要會破解晶片
每家腳位設計都不同
換好後拿給朋友去測試不就好了

网友:
我記得換芯...晶片好像不能斷電換~不然好像會鎖~
有錯請大大但指教~~

网友:
本人的NB是BENQ  JOYBOOK S52,使用超過5年
在開機狀態拔除外部供電,馬上關機
之前也是自行更換電池
換好後充電狀態正常,拔除外部供電後
監控的電池電量,維持不到10分鐘即自動執行關幾程序
是有比原先的狀況好了,但是新鋰電不應該如此
因此,建議你還是上網搜尋確認,或是交由專業的處理

通常NB的鋰電都是兩並三串,模組裡面還有一控制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內部晶片會記錄之前電池的電量~要歸零才能用~

网友:
不少大廠的都會在電池內晶片作手腳,只要電池異常/過放後就會鎖住,即使換新或是重新充電都無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畢竟電池這東西可不能開玩笑~一用不好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