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DE-960TR上面,R20電阻的規格嗎?

楼主(2011-07-06):
這個電表前幾個星期電阻檔都不能用了,以為是電池沒電,換了電池還是一樣,因為還有一個數字型電表,所以就一直放著,今天沒上班就拿出來拆,板子上面一個電阻爆黑了,看不出來原來的電阻值。
拆下電阻量測,70K應該不是原來的阻值,請問各位先進,有人知道這顆電阻原來的大小嗎?另外這個要用幾W的(1/8、1/4...)。第一次發文,不知道放這區對不對,如果有誤煩請版大移置,謝謝。

网友:
看量到是3.5K(色碼:紅黑??)哪兒變70K,1/4W

楼主:
哦~不常用數字型電表,3.5*20K才變成70K,色碼是紅藍xx棕,謝謝提醒。

网友:
不對吧......
指針型電表才有倍數換算, 數位電表顯示的數字就是量測值.
檔位表示的是最大可量測值.

网友:
應該是200歐姆1/4w    檔位是歐姆檔 x  10

楼主:
沒燒黑的前兩碼是紅藍,應該沒看錯,是260Ω嗎?

楼主:
今天買261Ω 1/4W電阻換上去,用歐姆檔X1無法歸零,X10、X100檔歸零時指針會亂跳,X1K、X10K檔歸零就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電阻換錯了?或是有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