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MP-42PZ17 Z板 C20旁的一個零件被燒毀 看不出原是何種零件?

楼主(2011-07-06):
各位前輩,有個問題想請問?小弟手上有一台LG的液晶電視 送修原因是按下電源鈕後無反應,指示燈有亮,但燈管亮不起來,拆開後發現在Z板的C20旁的一個零件被燒毀,不曉得是否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下,謝謝!!
2011-07-06  2011-07-06  2011-07-06  2011-07-06

网友:
看來是個二極體,不過詳細規格可能得查電路圖或是看殘骸上有沒有可辨識型號
也許可能跟旁邊的D14/D15/D16一樣

電容頂部看起來凸凸的,最好也檢查一下

還有電漿電視因為顯像原理不同,沒有"燈管"喔

楼主:
感謝狼大的提醒,剛看了一下,D14 D15 D16都是標示"F4  2L",小弟不才,看不出規格,請前輩指示!!
該大顆電容共三顆,小弟拆過,量過電 原是250WV/470uf  量出來是466uf 基本上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