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爆炸了~~~~~

楼主(2011-07-06):
看了好奇大給的溫度,這次就想~~~把底火提高到260度試試。。。
就上網拍,剛好拍到一片CPU座脫焊的主機板。

這是他生前重病躺在床上的照片。

上手術台的照片(看!電容都平平的)

底火催到260、上火230,處理後的遺照~~~~

電容爆炸震歪掉的775座。電容都凸頂了。。

看到沒有,那些屑屑就是電容爆出來的。還有兩顆PWM也被炸飛了~~~

一顆還飛到電感上面。

加熱時,聽到波一聲,本來以為是爆板了。後來接連聽到好幾聲,才發覺電容爆頂了~~~
這時候趕快關火開始離BGA底火遠一點,就爆了一聲。

好奇大的260跟我的不一樣~~~~又掛了一片~~~~~~
(把照片貼給大家看,失敗也是個例子。心得:溫度到260、電容爆了,板子也沒變焦。再去找大體老師了~~~ )

网友:
早期775 CPU座周遭VCORE電容還沒用固態,加上高度有限制,只能用這種頂部沒防爆紋的電容,內壓上升後無處宣洩,就只能從底部硬擠出來囉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
多試幾次,你會成功的........

网友:
像這種電解電容,要使用熱風槍時,可以的話,建議先拆下來。

或者像很多人使用隔熱膠帶來分開。

最好是先拆下來。

^_^

网友:
看來真的是很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些電容不是被熱風槍烘爆的,是被底火烤爆的。
板上近九成的電容全凸頂了,包括離熱風槍很遠的電容。

根據我的經驗風力不要全開,離個一公分以上的電容還沒爆過。

网友:
你怎把電容的肚子給搞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能搞大的不只電容!!!!

网友:
大大心臟夠強~
可見大大的底火溫度確實傳達,展現在電容身上~
可是大大或許在心情雀躍之際疏忽一點,電解電容的耐溫~
如果抵火能夠控制在160~180(這....水哥已經有提過)~
透過銅箔導熱特性,傳達到BGA錫點,再利用上加熱輔助,以致達到錫熔點~~~~
這是否就是上下加熱的目的所在呢?

网友C:
這樣的設計溫度真的不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覺得失敗的例子也要貼出來給大家看。

但這並不是BGA底火的失敗,是加工手法的不成功。貼出來只是讓大家看一下,到這種溫度會造成什麼樣的破壞。

當然,火力夠大時,如果把它當成鍚爐來用的話,一秒可以夾兩個零件~~~不論大小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的設計溫度真的不好控制~~

這個底火設計其實是很好的,並且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棒。

溫度很好控制且上昇速度剛剛好,大概三、五分鐘可達到180度。再來就是,當溫度到達設定時,把火關掉溫度會緩緩下降,可以用溫度計手動操控開火關火。主要是因為關掉瓦斯時,紅外線陶瓷仍會持續發熱,不會像一般爐具馬上就不熱了。

有二點滿意:一是火力超夠;另一是很好控制(別人的我不知道,我只說我這一台)

總之,用到現在,除非手工打造、設計,還不覺得可以有更好的設計~~~~~~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嗚...整個焦掉了
感覺是兩種情形
1.溫升過快~所謂的曲線是幾秒幾度~但D大說3~5分鐘達180度
但在達到180度時~底火是持續3~400度再催~那火是不是太大了

2.最高溫恆溫的點過高~在260度~那要下調或墊高底火與板子的距離

簡單的說~如果以曲線升溫與傳導溫度來講
在150度以後升溫速度要變慢~
例如150度前約1秒1度
到150度以後約3~6秒1度~主要是拉底溫的熱傳導到上部
若以3~5秒去抓~那錫的熔點快到達時~就等於有恆溫的作用

以無鉛的看~錫的熔點是220度(錫氧化熔點會變高)~
如果拉3~5秒~那210~220就要一分鐘~在熔點接近時輕推晶片會動就熔了
那表示你不會超溫~板子也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的溫度一次給很高~那板子的表面就會一直烤~就跟烤肉一樣
太大的火會燒焦~
但若慢慢件件的升溫~肉會烤到色澤很美

感覺你的底火有點大~尤其妳是紅外線的熱照在板子上
燒焦的問題會比我悶熱的方式還可能發生
試著墊高一下底火離板子的距離~再試試看吧!

所以我個人看來~如果D大在150度後能將火調小~溫度又可以漸進上升
慢慢的讓底熱有效的傳達到正面~這樣就不用搞到恆溫的設備了說!

個人的小建議~不要先做CPU座~因為土砲要做起來真的不太可能(拆+回焊)
先做晶片的好處是~妳達到的溫度拆了~還可以看到晶片有沒有掛
如果晶片沒短路+沒變色+沒起泡+阻抗沒降+沒爆錫~那就表示溫度控制得很好
但CPU座就看不出來了~上下火硬催都可以起來

网友:
很好!~~請繼續....當你爆了77~49次之後有機會練成BGA大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慘了.....聽好奇大講解的升溫曲線,我的加溫曲線完全顛倒耶

我是加高烤肉架子讓板子遠離底部黑晶爐,因為我沒溫控,跟順興大用同樣的架子

溫度會飆升到爆晶,架高以後,4412 開3段,溫度會加熱到停在約110度

接著開4段,溫度會在約170~180度間停頓,然後就是開5段把溫度催升到約210度左右

關機..........上火咧?    好像有沒有開都沒差,上方用紅外線溫度槍量的溫度

跟下方的K type 感溫線的溫度在10度以內.....就給他忽略了

不過缺點是,耗電啦.....而且也達不到前段溫升快,後段溫升慢的要求

网友:
你絕對是海軍爆破大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看來,這台底火的特性有一點剛剛好。今天拿一片殺肉的上去再次試火,150前約1秒1度,在150後約2~3秒1度。當然溫度慢慢昇高時,秒數就會稍稍拉長。因為熱供給量是固定的,而空氣散熱郤隨溫差變高而加大,因此昇溫會變慢。火開最小,熱平衡時約在180~190。

這片殺肉是無鉛的,底火到220再加熱風槍補助一下,才能順利拿起元件。當然要是有鉛的就用不著熱風槍補助了。

經此次証實在我這台底火,下火最高只能開到約240,超過就對板子不太好。下火到230~240時,板子約在200~210。要用溫度計抓自己的機器特性。

後來思考一下,為什麼我們的底火會有不同的限制!?我想,原因大概在熱量的供給吧!!因為我的底火氣流流動較快,熱的帶動也比較快,所以要調低一點以達同樣的特性。

(無鉛真的很愛黏主機板,不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爆破大隊有營養加給。。。是鮮奶不是養樂多。

网友:
真是維修界的奇杷,大開眼界,下次要帶防護眼罩跟N95,免得傷到身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能搞大的不只電容!!!!

還有您的肚子嗎?

网友:
底火~~~也就是底板的表面溫度..
不可超過220~230度...一但超過...
這板子~~一定要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的設計溫度真的不好控制~~

不這樣做的話,那些個風罩要去賣誰?

网友:
真夭壽! 凌虐電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