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主機板 MS-7104 CPU供電短路維修

楼主(2011-07-07):
幾天前接到一位好朋友來電,說他的監視主機無法開機。
因朋友也會搞一些簡單的維修,拿維修件給我之前有說主機板接12V CPU供電無動作,不接板子有電源但也沒開機動作。

常爬文的朋友應該都會猜出是CPU供電短路,所造成的保護。
拿到主機板後就先測試CPU供電。

果然,短路了~對地阻值都很低。
測量方法舊文很多,大家可以去找找~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mp;searchsubmit=yes

之後找到兇手 CPU供電 上管 09N03LA  短路了~

折掉後再量一次對地阻值~這次正常多了~

換上代用品 70T03GH

換好後記得再量一下。
開機測試~~OK啦~~

上除錯卡看~

這次被我撿到軟的,之前都在忙檢定~太久沒發文了~
感謝各位收看!!!!

网友:
太晚了~偷偷占頭香~明天改文n_118|

网友:
恭喜阿水大完修!

网友:
哇!水大又發功了!
現在功力又提昇不少了~~~
看來水大要強力的進入防礙資訊發展的行列了~~

网友A:
這張板子.....有點特殊,當時竟然有開始用那種電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張板子.....有點特殊,當時竟然有開始用那種電感?

之前星星牌的主機板,有幾塊都是用那種電感的!
而且用料都不錯,都是用日系電容!
所以水大的朋友拿來當監視主機,都用那麼久了,
也沒看到電容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嗯!原來是這樣,要不然以噴火龍的威力,大概電容要爆了。而且這張板子還是二相供電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嗯!原來是這樣,要不然以噴火龍的威力,大概電容要爆了。而且這張板子還是二相供 ...

嗯啊!我還有看過4相供電的吶!
只是那時候用料那麼好,都是高單價的,
沒幾個人買!所以應該現在維修也很少看到了!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
這板子你朋友又可用的長長久久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很後期的板子了~剛過保沒多久~

网友:
恭喜阿水大
順利完修

网友:
考哪一張證照啊?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最近也修一塊板(一樣12v供電短路),但沒大大這麼幸運!!mos短路更換後仍燒掛!!疑cpu供電ic也掛了......待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