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場的 寶物

楼主(2011-07-07):
有些淋到雨....拿一些回家測試..

還有好多電容 ~跟電阻
大概 ~有4大包 看起來大概有 ~100KG 的電組 電容
真想 把它 可以用的 全都買回 ~只是 沒用那樣多 ~
有些沒淋到....
我是給他買公斤的 ~3KG 3000顆
超便宜的....
470UF 16V
不知道 這型號品質如何..
年份 如何看 ~我用 測量~還不錯 ~溶質 都正常

网友:
便宜的話...要是我..有用的我會全掃...
不過..電容掃電解電容是對的..
其他電容..最好不要掃..一掃下來..
掛掉的比例高達90%....

電阻要看~如果是一包一包有歸類的~~~
那我也是照收~~因為~~都是秤重的..
保證便宜到外面買不到的價格..

楼主:
偷偷跟你講 ~.......1公斤100元
都是一包包的 ~
我是大致 看一下 ~
有些沒有防爆線的 ~可能 比較早期的 電容 ~我不太會看 ~

网友:
順大的意思是.......可愛大~~快去掃~~~

网友:
可愛大 趕快去掃
上上禮拜去台南 南一電子買一顆 25V 2200UF 一科要15NTD
以便宜的電解電容去看 3000*4=12000
可以省下不少喔

网友A:
電解電容有保存期限?
使用前是否要先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解電容有保存期限?
使用前是否要先激活?

我有客戶就是做電容、電阻的,
他們說,如果電容很久沒用的話,基本上都是掛掉比較多,
因為太久沒有充放電,裡面的化學物質都會變質了!
就算容值沒變很多,使用的期限也不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應該放到"好康報您知".

网友C:
奇彥耶! 96年第45週,才5年應該還有救,拆解幾顆看看素子有沒有變黑,沒有黑的話,就用power調18v 給它 充個1~2小時,放電再放存3年

网友:
蠻棒的耶!
常常做設計的話,電阻那些可真的是超級撿到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彥耶! 96年第45週,才5年應該還有救,拆解幾顆看看素子有沒有變黑,沒有黑的話,就用power調18v 給它 充個1~2 ...

請問要如何拆解,才能看到電容芯?
拿鋸子鋸?還是紗輪機磨?還是用鉗子剪?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支的斜口鉗,從橡膠蓋跟鋁殼的封口部位,45度剪下去(深約3mm)後,一手抓住電容,另一手拿斜口鉗靠著電容捲動(像開罐頭那樣)

网友:
雖然便宜,但牌子用起來會怕怕的

网友:
其實那一些都是年份過期!!!但都是好得比較多!!!
小的也都是靠那一些~~畢竟成本才會有差!!!
不然現在利潤低~~不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很正常~~我都是到甲清廠~~或甲處廠~~去買一些料
下次會刊一些上來~~~分享分享

楼主:
維修 也是要 ~賺錢拉 ~...只是成本能拉低 是更好的拉 `..
對岸的 電容 仿的日系的 不太敢買~~~光放在 那邊 就 流湯..跟 爆電容..不然 放各半年
溶質 就會減少 10%

真正日系的 如果用再 維修 真的很不划算...
以回收場的 價格 這電容還真是便宜 100元 等於1000顆..
依它們 電子廢料 給 對方的價位 跟他買1KG 100元 行情

网友:
回收場確實有很多寶可以挖,不論是二手全新還是拆機組件
每次去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只不過我現在都不太想去尋寶了
因為,尋到寶不帶回家手會癢,帶回家就皮在癢
而且家裡可能會變"古物商",女王發飆就炯了

該回收場上下班都會從門口經過
截至目前已超過6各月沒進回收場尋寶了

网友:
怎麼有這麼好康的~~~
真的是可以掃~~~~
超便宜~~~

网友: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會怕怕的!!??後來想通了,一般電容表測不準好壞。

如果用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來看波型,不知是否可以像LCR電表一樣,可以做出較準確的判斷!?

网友:
我也碰過一些"知名"電容..全新的放了一陣子就自動流湯暴頭的...

所以現在都是要用才買...

回收場還是少去比較好...

不然家裡就變回收場了...

网友:
搞太多回收的會被老媽or老婆回收掉...

网友:
好壞憑運氣,賭賭看吧!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