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欣ST56F 560W 風扇不會轉 求助

楼主(2011-07-07):
電源開啟電腦起動正常,到視窗下開啟軟體查看電壓都正常,但是電源供應器的風扇不會動!!
POWER風扇是溫控的,以前就算冬天開機風扇也會轉,只是轉很慢,但是現在開啟連轉都不轉,給他手動轉也不轉,
電腦平均溫度45度以上時,POWER風扇還是不動,如果用手給他轉,他會開始慢慢的轉,可是轉速超慢!!
風扇有外接電源測試,風扇是正常的!!
圖3電路板左下角是風扇插座點。
自己初步檢查維修,只有一顆電容凸了,已更換了代用電容,
其餘還是不知道哪裡出問題,自己猜測是否為溫感電阻出問題了?

网友:
那個溫度感應的電阻,不妨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看看阻值是多少。

另外,建議給這個溫度感應電阻加一下熱,如用打火機、烙鐵、吹風機.. 等加熱一下,看是否阻值會跟著變化。

當然,你必需先確認你的風扇是好的。

還有,一般這類風扇是 12VDC 的,怕 PSU 過熱,不妨把它直接接到 12V 輸出,雖然沒自動控轉速及聲音較大的問題,但可有效的降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當初是電腦一年一度的大掃除,才發現電腦電源出了問題,也忘了要給這溫度感應電阻加一下熱,所以也沒量看看阻值。
在網拍上找到了一樣的東西(熱敏電阻),沒注意自己用的跟這編號是否都一樣?是否都可共用?

网友:
以下網址,看看大家是怎麼做的,給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A2%A8%E6%89%87.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指點明路
小弟有空就會來動工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