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大家的電腦溫度是?
火..

楼主(2011-07-07):
現在時值夏日,溫度動不動就給它 35度C。

溫度絕對是電子產品的殺手,所以想請教一下,大家電腦的溫度如何呢?

以我的電腦為例,請參考附圖,CPU 溫度約 42度C(1),硬碟溫度是 35度C(2),使用的 CPU   是 P4 3.2G HT

THKS..

网友:
哇,你的P4-3.2只有44度也算是利害了耶!
散熱真的做得很好哦!
我都是用NB比較多,現在夏天了,就連加散熱片,CPU風扇出來的風都會燙人!
真怕我心愛的NB會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4 3.2G HT溫度才 42度C
太強了
請問c大 用什麼散熱的?

网友:
我的 CPU 溫度是44度,系統是40度。

网友:
P4 3.2G HT
壓到44度很不錯了...
全數運轉不知多少度....

网友:
我的cpu是e2200超頻到3.08g,

溫度是43度

网友:
E5200

CPU:37度  MB:42度

目前只有上網@@    房間溫度約29~30  XD

网友:
板大用的不是xp系統....
所以cpu才沒那摸燙吧...

网友:
溫度

溫度

网友:
前幾天比較熱,而且那幾天一直寫程式在跑單晶片的單步、一直不斷build程式碼,CPU負荷很重,溫度就比較高了,大概跑到40多度至50出頭。
今天比較涼一些,也比較偏在改程式碼,沒有一直在try,CPU就沒有負荷那麼重,溫度比較低了。

网友:
吃電腦飯的果然溫度都把持的很好!

天氣熱我六日休假才有CASE接阿== CPU周圍炸電容炸一堆

s10274chen

P-D 805 維持40度以下 正點 散熱器具應該是不錯的吧!

不可能原廠風扇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用原廠風扇沒錯!林大哥您看Vcore,就知道是什麼原因囉!電學公式...P = V x I,I是由R決定,而R又是會隨CPU負載使用而變動....所以...
不過,沒這麼做,原廠風扇確實壓不下來。

网友:
其實逸倫大還偷超外頻呢...........133 oc 到140........

看來降壓真的差很多, 我自己的一台PENTIUM D 930+ASUS P5LD2還得打開側蓋用電扇狂吹, 電腦才不會熱到可以煮蛋..............

网友:
溫度似乎變高了

网友:
超級熱的NB
AMD的CPU果然夠燙的啊!!!

网友:
ˋˊ我的電腦46度24小時開機,原廠風扇和散熱膏,有開冷氣設定28度,之前好像內顯太熱會重開機,給它掛一個風扇吹就沒事了.

网友:
大家的溫度都好低.....
相比之下,我的古董K7像是發高燒了.....
原廠風扇就只能這樣,改過風扇也只到這程度,
沒辦法,現在也找不到全銅的K7散熱風扇可以用了....不然應該可以再降個2~3度....

网友:
版主好厲害   溫度壓得好低

我 478   3.0   HT

原廠風扇  5X 度

不過我受不了   原廠銅底風扇的噪音

所以   現在都用青鳥 3     溫度 6X

网友:
回复 网友C:

emc88888大,華碩的主機板,溫度偵測好像就不太一樣了,會略高,我用P5B去跑PD 820,同樣也降電壓,甚至還沒超頻,看到的溫度,硬是在40幾度起跳.....

沒有降電壓,真的好燙。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rl0804大大的cpu風扇是否是用6x6的
之前使用k7電腦時
也有對cpu溫度做過一些研究
全銅的散熱片主要是導熱快
但它的缺點是散熱慢
所以市面上也很少有全銅的散熱片
大多數都是散熱片是鋁的
而中心的部份用銅

我之前的做法是改裝風扇
透過轉接將6x6轉12x12的風扇
因為12x12的出風量是6x6的倍數
carl0804大大可以試試看
至少可以降個5~1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現在這顆散熱器底座是銅底鋁鰭片....
原來的3千多轉的風扇已經被我換成5000轉的暴力扇了....
不過溫度也只有降約2~3度....
原來有想換8x8的風扇,可是會卡到旁邊的元件,所以作罷.....
研究過這個散熱底座,鰭片太少,所以散熱面積不足....
純銅的熱傳導係數401w/mk,,而純鋁的熱傳導係數為237w/mk,
所以如果在相同環境與條件下,銅的散熱會比鋁來的好,
這是可以由公式得到結果的....dQ/dt = k △A △T/△x
但是市面上為什麼少有全銅散熱器?
有三個重要的原因:
1.銅的價格昂貴,鋁的價格則相對便宜多了....
2.和鋁比起來,銅太重了,相同體積的全銅散熱底座重量比鋁重太多,有些扣具會撐不住....
3.純銅太軟易變形,必須添加其他成分增加硬度,但是熱傳導率會降低,反而喪失了用銅的意義....
大多數廠商會考量的都是第一點....成本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銅底鋁鰭片這種折衷做法....
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加強熱傳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