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31 Q7T3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11-07-07):
這台是認識的朋友拿給我修的
故障狀況是無背光
來看外觀

中間拆機過程就不拍照了
取出PI板,是I區故障
Benq常壞之C5707,0.15uF高壓電容,FU9024N
拆下後測量均正常...後來發現是這個PF751保險斯掛掉
我以電阻式保險絲4A代換

順便將高壓區補焊,把低壓區大容量電解電容拆下來看看
這邊電容雖沒爆,但有些已經有些問題
470uF/35V測量約420uF

1000uF/10V測量約1160uF

另外一組電容1000uF/16V量測結果正常(約1010uF)所以就不換了
因為本人1000uF/10V沒有了...我以1000uF/16V替代
要換上的日系電容KY 1000uF/16V與KZE 470uF/35V

更換完成

外殼裝回...開機OK,完修

其實這台也不難修,但是我是第一次碰到Benq類似機型
只有Fuse燒毀的,C5707跟FU9024N還有高壓電容都正常
經過補焊跟更換Fuse與電容...又可以用一段時間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更換的電容用這麼好
修好後肯定可以多撐好幾年

网友:
電容真的是故障的元兇

网友:
有機會把剩下沒換的1000uF 16V也一起換吧~這兩顆也很會壞(負責5v部分)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2011-12-04):
謝謝維修分享,
我也有這台,也碰過一樣的故障,但是,使用一段時間後,最近卻發生電源燈亮一下即滅,按按鍵沒用,要來回拔插頭幾次後,電源燈右正常亮起,又可正常使用,好奇怪?
一直沒時間檢查,不知有前輩遇過這樣的狀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