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點煙器如有降壓會順道過濾突波嗎?

楼主(2011-07-07):
不好意思,我壞的東西還真多 XD

這次登場的是響尾蛇測速照相,不過送修中還沒回來,等回來再來開新主題。

因這次送修,原廠報價後我就決定不修了,不過在討論為什麼產品那麼不耐用,客服有提到,汽車發動和熄火這兩個點,是搞壞產品的兇手(心中OS是你們產品保護設計不周全吧)

重點來了,因該產品是沒有經過降壓的點煙器,也就是直接取點煙座的供電來源12V直接用,代表汽車發動和熄火的瞬間,電壓電流可能會瞬間突波。

而有支援USB的設備,,基本上在點煙器上都會降壓成5V,想請教的是當有經過降壓設計,也會順道過濾突波嗎?

如果不會,就要趕緊裝個開關或延遲了。

网友:
一般使用的車用USB電源裝置,都是採非隔離的交換式降壓電路,輸出與輸入間只有一MOSFET之隔,假若輸入突波/電壓大到可以擊穿MOSFET的話還是會直接灌到輸出端
不然就是等引擎發動後再裝上點煙器負載,可以使用延時電路完成

网友A:
開版大大提到汽車點煙器,
讓小弟倒是也有個疑問,
一般小客車的點煙器輸出電壓是12v,
但是小弟的汽車點煙器經過測量卻是14.1v,
為何會如此?這樣正常嗎?
有請各位前輩不吝指導,謝謝^^

楼主:
疑~如果擊穿MOSFET,造成短路,不就5V升回12V,二度重傷?

突然想到,如果在點煙器源頭先裝個濾波裝置呢?
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XD,連開關都懶的去切了
市面上有成品嗎,還是有省錢土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版大大提到汽車點煙器,
讓小弟倒是也有個疑問,
一般小客車的點煙器輸出電壓是12v,

很正常,車用電池的輸出本來就是高於12V,不過若是超過15V以上則是充電系統有問題或是發電機調整器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如果擊穿MOSFET,造成短路,不就5V升回12V,二度重傷?

突然想到,如果在點煙器源頭先裝個濾波裝置呢? ...

所以嚴謹的USB電源器都會在輸出加上TVS,一般會抓6.3V,只要輸出電壓超過TVS就會呈現低阻抗,讓輸入端保險絲可以被燒斷
或是使用SCR+ZENER製作OVP保護電路,超壓時就如同輸出短路,讓電路停止運作或是燒斷保險絲

网友:
疑~
引用的功能用不出來
{汽車發動和熄火這兩個點,是搞壞產品的兇手}

在汽車發動時那個突波似乎很容易掛了電系用品,以前想說三用電錶應該會比較勇,用電壓檔放在電瓶那邊發動還是掛了,雖然說.....那時候就知道有ACC可以接,不過就是手賤想試試跳過ACC測出來的電壓是多少

結果出來是~~ DCV檔從此以後誤差變的非常大

网友:
1.引擎發動時啟動馬達會從電瓶抽取大量電流,此時會造成壓降
2.在壓降後引擎開始運轉,發電機開始運作,此時充電突波也會進入電系,造成電壓上升,直到被調整器"抓住"
所以電系在每次啟動都要承受這些衝擊(尤其加上啟動時ACC斷電的因素時),設計不好的很容易被弄壞

楼主:
還沒防突波之前,先來個手動開關應急,請教有關突波的幾個疑問。
1.突波一定從正極出發嗎?
2.如果要設計開關,有需要正負都斷路嗎?

我買的電源開關是有獨立兩路可以接(4P),有需要把正負極都接上去嗎?

网友:
1.一般負搭鐵車,開關安裝在正
2.若是雙刀雙投開關,則正負都接上

网友:
補充知識

网友:
我是在自己車上從ACC延伸出12V電源,經過保險絲,開關後再多接一個點菸頭,這樣就能專用一個點菸頭插座,使用時經開關開啟12V電源給點菸頭,可以手動延時開啟點菸頭電源,很實用,可以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