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兩台更新汰換下的設備內部照片

楼主(2011-07-08):
第一台MOXA EDS-308
標籤
電源端及alarm輸出?
外殼寫了故障,那拆開外殼看看吧~
可見明顯爆漿電容一顆,另外一旁被散熱片遮起來的ic旁看起來有一點污漬在~

第二台Siemens SIMATIC S7-300 STABILIZED POWER SUPPLY PS307
側面
連螺絲起子都不需要,很好拆開~

网友:
第一個看起來像是裝置間網路通訊用設備?
第二個是電源供應器,24V 2A的還作成這樣紮實的很少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個應該是設備通訊用沒錯,以前常出現設備與儀控電腦之間的訊號不定時斷線,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台在作怪...。
第二台電源供應器不知道為什麼也拆下來,因為這台並不是用來作switch的電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2台設備應該是安裝在工廠的設備電源與控制機櫃裡,第1台有光纖與RJ45網路,可以連接不同的控制單元(例如LC、變頻器等),只要該控制單元有光纖或RJ45網路就可以連接,第2台是西門子PLC S7-300系列的電源供應器,因為它是模組化的,所以只能接S7-300系列的模組,如果要供應給第1台設備,西門子有單獨的電源供應器,體積比較大,輸出能力也比較大。剛好工廠裡有相關的設備(第1台設備沒有相同的但有其他品牌功能相同,第2台設備工廠裡有多台),所以知道這2個設備用在哪裡,請問這2台設備有修好嗎,因為這2台都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2台是西門子PLC S7-300系列的電源供應器,因為它是模組化的,所以只能接S7-300系列的模組 ]

其實也還好 ,  它的 輸入/輸出 是在前面下方 ,  可直接接電線引入/引出 電源 使用 !!!
我們工廠也用一堆 ,  最後都使用台制的工業用電源供應器取代 !!!

工廠電路圖有關西門子 PLC 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兩台從拆下來就跟一台家用版d-link switch都在一起,除了第一台moxa有寫故障,ps307應該是好的,只是不知為什麼被放那裡,印象中電氣室好像沒有s7系列plc~應該是奇異的plc。

如果說到貴,我相信西門子的東西貴,倒是爆電容那個感覺像d-link差不多,但是他外包金屬殼倒是挺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