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943A畫面左半邊偏藍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7-08):
一部奇美CMV 943A,故障情形為畫面左半部帶藍色直條紋,黑底時會顯示整片藍色帶狀

本以為是屏線不良,清潔及重接屏線依舊如此,又以為是面板故障,但使用良品AD測試面板並無故障,推測原AD的SCALER TSU17AK-LF已經故障

拆下舊的SCALER

整理一下焊點

從廢板上拆下同型SCALER,焊上去準備測試

原先與換上的比一比,字體大小與週期有一點不同

裝上後通電測試,左邊已無整片藍色帶狀物

輸入信號測試,顯像已經正常,裝回原先外殼,開始燒機測試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次發三帖,讚讚讚!

网友:
比較小的話,位置要對得很準耶,
不然很容易會有一邊接點焊得太少,
導致空焊!

网友:
狼大果真有一手!!這厲害~

网友:
見證了狼大實力  操控液晶顯示器

网友:
剛好有晶片可以換...恭喜恭喜

网友:
厲害 狼仔 在家裡都能將 SCALER TSU17AK-LF 晶片更換掉,
若在您們公司內有設備,還算說是件容易的事,像我年長了有老花了,
吃力用眼睛的事就無法勝任了。

网友:
感謝 狼大的精彩維修文

网友:
厲害~ 那麼多腳的【晶片IC】都能焊接好!! 實在厲害!!

楼主:
其實焊的有點歪,最上排接腳可能是從廢板拆下的時候有動到接腳,沒有對的很準n_095|

网友:
狼大真是高手!感謝分享!

网友:
以我的功力只有換AD版一途了,謝謝狼大發的精彩維修文。
咦!狼大你也是用Avast 4.x防毒軟件哦!

网友:
很寶貴的維修經驗,感謝狼大分享!
此主IC不知有没有發熱現象?

楼主:
此SCALER溫度較高,故障的中央已略呈焦黃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
小弟想請教狼大
1.拆裝晶片都是使用熱風槍嗎?
2.您有一個過程為"整理焊點",請教您是如何"整理"的?

网友:
了不起,鬼斧神工,狼大的基本技術功力深厚,配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視力又傷了0.1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

1.拆下使用熱風槍,焊上有的也是用熱風槍,有的則是用拖錫法
2.整理焊點就是把熱風槍拆下後殘留錫的凹凸不平焊接點(pad)用吸錫線弄乾淨及弄平整

网友:
狼大的備料可真多啊

网友:
狼大的功力真是深厚啊! 判斷精準一擊中的,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网友:
感謝提供經驗談...那請問這 IC 材料好買嗎?
狼大請問你都再哪買這些零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廢板是最好的來源,有機會可以多收集,但前提是你要有地方放(不會被抗議)且記得有收過哪些東西
另外就是網拍,不過有些元件單價高(例如SCALER等一些專用IC),這時要評估是要買一張好的還是買IC來換

网友:
請問狼大您的精準判斷問題點是已熟讀了電路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是在測試時已經有用過正常的AD試過了,所以將故障鎖定在原本的AD上,原本的AD各電壓都正常,加上看到晶片(Scaler)中央有略微焦黃痕跡,故先推斷該零件異常

网友:
真是功夫了得,狼大真是利害。謝謝你。

网友:
這個厲害,這種 IC 我不敢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