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A1912W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07-08):
一部優派VA1912W,故障情形為不過電

將電源高壓一體板拆解下來,部分電容外觀已有異常

先從一次側元件開始確認,保險絲正常,橋整正常,到濾波電容時發現有異狀,拆下欲檢查時發現一支接腳已從內部蝕斷

電容底部膠塞也有微微鼓起

檢查所有元件無異狀後,更換掉故障及其他尚未故障的電容,將其組裝回去測試,電源已可正常啟動並顯像,開始燒機測試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次發三帖,讚讚讚!

网友:
這台撿到軟的唷!
恭喜狼大又賺起來了~~

网友:
大容!!這是一個難地方..因為沒爆!謝謝

网友:
這一顆電容若沒拆起來量測的話
還真的是找不到故障原因~

竟然是底部爆龜n_108|

网友:
好眼力,一眼就看穿電容有問題。

网友A:
恭喜狼大完修
更換一只大電容看起來好像很容易,但能有信心的找到常人所忽略問題點,藥到病除.非專家不能.
狼大  升壓器旁邊有四只帶八脚的零件是什麼?

网友:
旁邊那四個應該是MOSFET
是P還是N型要看電路設計...

网友B:
所以就順便把所有電容都給換了?...

网友:
感謝 狼大分的精彩維修文
並在文中說明了查修的順序
感謝

网友:
這台的的電源板跟我之前幫我姊夫修的奇美螢幕一樣,只不過他是電容爆漿,也是超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狼大完修
更換一只大電容看起來好像很容易,但能有信心的找到常人所忽略問題點,藥到病除.非專家不能.
狼 ...

AOP605,這是奇美系統台達電源高壓一體板最愛用的MOSFET,為一N型+P型合體的MOSF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AOSMD/AOP60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就順便把所有電容都給換了?...

這是一定要的,畢竟這些電容都是惡名昭彰的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 , 又多一台 19 " 液晶贏幕ㄋ,,,,,,,,,,,,,,,,,,,,,

网友:
很奇怪這些電源板
故障都是電容

网友:
這種電容的問題對狼大來說好像呼吸般那麼的容易。

网友:
狼大 謝謝您的回訊
   技學一流 輔助弱小 熱心助人 有問必答 恰似譠師
       感思的日子

网友:
狼大好厲害,多看到你的分享,謝謝了

网友:
一陣子沒上論壇~
就看到狼大連發三帖真厲害~
恭喜狼大修復~

网友:
原來連底部也會爆炸  真厲害 這樣也能抓的到!!

网友:
電容上面的外觀看不出突出,如沒有電容表測就需靠經驗仔細查,電容底部有些許的突又上白膠,如不是如大大過人的經驗可發現,我想換成是我或許要查很長的時間,看了此文章又提供了一的參考資訊,謝謝。

网友(2011-08-07):
恭喜狼大完修

网友:
今天也有處理一台VA1912W,不過是AMC1117-3.3的問題,前人已有PO過。果然爬文還是比較快!

网友:
大大的維修過程真的很仔細也,恭禧完修。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話說大顆的濾波電容在空間允許下,是否可以加大容值呢?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楼主:
找不到一樣的可以略加大,但不要加太大(大到數倍以上),會造成插電瞬間因充電電流過大而有損壞前方橋式整流器之虞

网友:
許久沒上論壇~
大大的維修過程真的很仔細也很受喜愛,恭禧完修。

网友C:
一次測是什麼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測是什麼東西?

是一次 側[X測X] 喔

以變壓器 輸入與 輸出 分為兩側
輸出側   稱為二次側   英文Secondry
輸入側  稱為一次側   英文primary (或primary winding)因此有稱主輸入側(主輸入繞組)

後來延伸意義 在(主輸入側/一次側) 工作的電路  延稱為一次側回路
此回路區塊上的電子元件  就是發文大說的  [一次側元件]

另外 由於SWITCH POWER 一次側   多與牆壁110/220ACV 直接入整流
有~= 300DC 成此側工作電壓   因此又稱   高壓側
而二次側 又稱   低壓側

楼主:
一次/二次側也有稱做HOT/COLD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