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T-943D無背光+臭味維修

楼主(2011-07-08):
一部奇美CT-943D,故障情形為用到一半無背光,並發出臭味

開始拆解,拆解至電源高壓一體板後就看到臭味的來源,為此型DAC-19M001A常見的通病-高壓區輸出端燒燬

固定膠已經受熱熔化,包在高壓電容的外圍與電路板上

其中一顆33pF 3KV的高壓電容已經燒壞

背後固定膠與電路板也有受熱烤焦痕跡

其中一個燈管插座右邊接腳裡面還有熔化的膠跑進去

底部也有

後方接點處

將其更換掉故障高壓電容、清除熔化固定膠、更換燈管插座、挖大防跳火開槽後,組裝回去測試,已可正常顯像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次發三帖,讚讚讚!

网友:
這類的P版好像都很容易壞這個地方,
看了幾篇這類的維修,都是這個地方燒了!
不過這次狼大發功,一次三帖!
真是太強了~~

网友:
挖大防跳火開槽!!狼大~~我那一台跟您一樣!!但我修復後~~防跳火開槽那邊會一直起火??這是為什麼??難道我挖不夠大?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則上燒焦處要整個挖掉不見黑
因為燒的焦是所謂的碳
碳會導電~如果呈現高阻抗的情形下分怖多個點
高壓端的電就直接負載或引電絲到燒焦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則上燒焦處要整個挖掉不見黑

謝謝大大~~可能是我挖不夠!!還有黑處~~但這樣挖下去~~整個板子可能要用電線補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部奇美CT-943D,故障情形為用到一半無背光,並發出臭味

開始拆解,拆解至電源高壓一體板後就看到臭味的 ...

不知道有無挖掉的照片共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無挖掉的照片共參考?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18-1-1.html
同型P+I的維修

网友:
感謝 狼大的分享

网友:
狼大手到擒來

网友:
真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18-1-1.html
同型P+I的維修

謝謝!!難怪我還會跳火!!

网友(2011-08-07):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