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GLADIAC 7300GT SF 256B2 2DT PAD 除錫失敗

楼主(2011-07-08):
這片卡是網拍買的,故障原因為:
1、進DOS花屏。
2、無法進入WINDOWS XP。
外觀看起來風扇處已焦黃,想必是高溫。

請朋友至工廠重植,沒想到解焊完成後,工廠沒有0.6MM的鋼網錫球可迴焊。

只好拿回來,想要DIY一下,先除錫一下吧。

看了網站各位大大的方法,我也來除錫吧。

一樣用塗助焊膏、用吸錫線把錫除去,結果~~~~~
除完後PCB上的PAD 少了10幾顆。

沒辦法用了~~失敗。

网友A:
除錫有三種
1.預熱除錫~板溫還在或有固定的百度底溫除錫
2.加有鉛錫膏除錫~無鉛錫膏熔點高~加有鉛錫膏會很好推
3.以上兩者都需輕推~很溫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好奇大大,下次會再注意一下!溫柔

网友B:
還是可以救的阿...用 綠漆 加上吸錫線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植球好難哦!沒設備,沒東西,沒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好奇大大:您的植球鋼板尺寸都和晶片一樣大小嗎?能否發一篇文教教我們如何植球?

网友:
你可以注意看
其實那些都是空的固定點而已
沒關係的
鋼網和錫球掏寶買就有了

网友:
失敗是成功的媽媽,這是必經的過程的。

wayne0936 多試幾次,一定會成功的。

給您打打氣,在成功後,多 PO 一些自己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篇不是很詳細
http://bbs.pigoo.com/thread-29136-1-1.html
其實像這種拆下的~我會建議你再做植球
至少可以練習吧~
種回去的話也可以做~因為你可以試試機子的溫度~
既然拆了~還是要做到完~我一開始也是這樣練

而且7300的NC腳(空點)滿多的~試做看看~別氣餒X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
1、真是空點位那我就放心了!,那.. ..有些點位的地方綠漆有點脫落,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W 大 ,,,, 掉若10處 , 補回, 底部用通電膠固定,  之後再來 ,,,,,,,,,,,,,,,,,,,

楼主:
這些點位有脫漆,要用什麼來補?

网友:
回复 网友E:

wayne0936大,那個沒差,您仔細看,掉一點點防焊漆,不會讓其他pad的錫球在加熱時融化跑過去,那就沒事了。
可以看的出來,會掉漆,是因為在除錫的時候,「回」得有點大力而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
植球台的鋼網與你用的直接吹焊的鋼網不一樣嗎?

网友:
認同13#的看法!
剛開始練習拆晶片,都會這種情形
沒有那麼嚴重,你已經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溫度太高好像也會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圈圈那~~不會影響!!那是吸錫線磨擦出來的!!
不影響迴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你有向淘寶買東西的經驗嗎?我沒用過,可否介紹一下?

楼主:
若黑晶爐,參考這溫度曲線去作bga 會不會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土炮的方式~~是自己要對你的雞絲有充分的了解!!
試一下幾度可以拿起來~~如何降溫!!迴焊時多少才能焊迴去...
溫度很重要~~自己要去試~~曲線可以當摻考!!
但方式可能要自己摸索一下..所以先找一些壞板試試看!!!
確定可以時~我會試著把好板的北橋或南橋~~做取下與迴焊
這樣就知道自己有沒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可以救的阿...用 綠漆 加上吸錫線

修修補補真的是維修的上成功夫
只能說你厲害~厲害~

楼主(2011-10-09):
引用 网友A:
除錫有三種
1.預熱除錫~板溫還在或有固定的百度底溫除錫
2.加有鉛錫膏除錫~無鉛錫膏熔點高~加有鉛錫膏會 ...

請問好奇大大:晶片、pcb用吸錫線除錫時,烙鐵的溫度是不是要開大一點?(我都會黏吸緆線)
你都開幾度?
那晶片會不會燒壞?

网友:
一般我拆完就會直接現做除錫那時候最好除隨便輝輝就起來了等到涼了無鉛的一般+熱焊槍要一直按著才夠力可是又會掉點所以+一點住焊劑讓整張都水水的感覺先大概除掉錫在用吸錫線吸其餘的以上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