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油與齒輪油的迷思
火..

楼主(2011-07-08):
最近為小綿羊GTR AERO更換機油時
心中不免疑問為何檔車只加一項機油
就通用引擎室 離合器 變速箱所有潤滑

小綿羊卻要分機油 齒輪油
每次換油 一瓶1000cc機油總會剩100cc以上
累積9次存到900cc才能再加一次機油
而且每2000公里要另外買一條牙膏齒輪油來換

所以心想機油與齒輪油可否通用
要行動必須有力資料來支持
在無意中翻閱GTR AERO 使用手冊裡

竟已經明白的敘訴
機油 齒輪油 是同番號油品

一切都是油商搞出來的 陰苗n_152|

從此就可以快快樂樂
把用不完機油分當齒輪油了

网友:
這個東西我記得在小老婆那邊有看到過…
齒輪油的系數跟機油的系數不太一樣…
是有人這樣子做…因為齒輪油只要有東西去潤滑就好了…
不過齒輪油我是有買中油的一桶四公升的吧…用不完…
用不完的機油可以留下來呀…不管是用在家裡的其他東西的潤滑
還是機車以後吃機油可以補充一點都是不錯滴

网友:
哇咧~好像真的是這樣耶~我來問朋友看看

网友:
中油的是4公升裝應該不是4加崙

网友:
我偷改回來了…呵

齒輪油跟機油的標示不一樣,不過現在也有跟機油標示法相同的寫法囉…
以下是中油的圖
黏度分類對照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對照表有看 沒有懂
齒輪油SAE 10W-30 要對到哪個層級

网友:
其實,汽車也有引擎機油與變速箱齒輪油共用的車種(現在是比較少在路上看到了).
所以兩種油共用並不會奇怪的.

网友:
很早以前我是管油的...

機油新車大都是加10w30
越老車就用數字大點的..
騎10萬公里的就用20w40或20W50的

齒輪油都是70w90以上..
重型機具都可能用到90W140

機車的齒輪油我覺得是不太需要換..
有朋友騎了10多萬公里從來沒換過齒輪油...
也是從來沒出問題...
當然我也有一台騎快15萬的小棉羊也從沒換過齒輪油..

比較心安的我想久久換一次就可以了...(新車大概1萬.以後每隔2~3萬換)

新的機車就比較沒碰了..所以有可能就用一般引擎機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為何打檔車只加一項機油
因為其機件是在同一個 區塊內

簡單說 1 小綿羊 其驅動齒輪是在後輪  會升溫 是 降溫和潤滑使用
            2 打檔車的驅動齒輪是在引擎的同一個架構內  所以只使用一種油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wecan 大 是否也認同機油可與齒輪油互通
不用隨油商起舞 說油內添加神劑
分什引擎專用 或齒輪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很贊成您的說法
但是油品真的好壞差很多喔

网友:
速克達
CVT(Continuously Variable Transmission)指無段自動

以速可達來說控制變速,因為以皮帶做為傳動件,又稱為V型皮帶傳動變速機構。主要是利用滾動離心力造成組件移動,達到改變傳動比的目的。整個機構由前後兩個皮帶輪所組成,中間以皮帶傳動,前輪皮帶俗稱普利盤,內有普利配重(普利珠),後皮帶輪俗稱碗公,內覆"離心式自動離合器"。

其中,皮帶以三明治夾心方式夾在皮帶盤中,皮帶輪上的皮帶節圓直徑會產生大小變化,宛如可改變齒數的兩個齒輪,由低自高速不需變換檔位,而以漸近方式達成減速比由大變小的目的,不論在低、中、高速皆有適宜的扭力發揮,變速效果一氣呵成,毫無換檔所造成的震動,在速克達系統中,當然大大的好用囉。

怠速時,普利盤內的普利珠緊靠曲軸心,皮帶空轉,即使有動力傳至後碗公,其中的離合器塊也不致甩開咬合碗公而驅動後輪。待引擎轉速一提升,碗公轉速也隨之升高,離心塊甩出咬合碗公,車輛開始行進。油門漸開後,普利盤中的滾珠向外甩出,迫使普利盤在曲軸的軸心方向橫向移動。這麼一來,普利盤嵌合皮帶處為斜面,所以皮帶在普利盤處的節圓向外擴大,而後皮帶輪則相對的縮小,進而驅動碗公與離合器接合並傳遞動力至齒輪箱使輪胎轉動。

所以速克達車種 使用的齒輪油 是潤滑 齒輪箱的 齒速齒輪與變速齒輪與傳動齒輪 故需要添加齒輪油

打檔車

以打檔車來說,目前大多數機車皆使用濕式多板型離合器構造,凡舉NSR、FZR,皆為此種設計,而部重量級車種與GP工廠賽車則使用乾式多板離合器型式。濕式是指離合器有浸泡到機油而言,乾式則無機油散熱。

常用的濕式多板離合器外型尺寸小,在機油浸濕下,耐磨耗性與冷卻效率皆優良,廣泛用於大份車種,但缺點為離合鼓與磨擦板易有打滑的現象,傳動效率略遜,但已足夠供大部份車種用力操駕。而大型車與GP賽車採用的乾式離合器傳動更為確實,但磨耗快,且散熱不良,因此大多暴露於空氣中,不適合一般車輛使用。 (乾式離合器:例如 杜卡迪系列車種)

但在早期的車種如金旺90等國民車,同樣有可換檔設計,卻不用離合器操作即可行換檔動作,很神奇吧。它有三個檔位,但採用離心式離合器,當車輛在怠速時,轉速不至於使離心配重甩出嵌合外盤,即使入檔,只要不加油門,車輛依然靜止。催下油門後,離心塊甩出嵌合外盤開始傳出動力,欲換入更高檔位時只需直接踩下變速桿,一切就OK。
真的不需離合器先切開引擎動力嗎?非也,這種免拉桿式離合器為二段式,當踏下變速踏桿約三分之一時,離合器便會自動切至OFF,將踏桿踏到底,使檔位變換,此時必需再催油門,使離心塊再度甩出驅動車輛,才算完成整個換檔動作。
既然這麼好用,為何不大量用於各型機車上呢?這種離合器咬合易產生打滑現象,換檔動亦較大,而且為乾式離合器,散熱較差,容易因高溫而損壞,因此僅適用於在小排氣量、小馬力的輕型機車上,一般機車是無法使用的。

其他

早期三段式自動變速機構曾為主流、風行一時的名流80、100等即採此種設計。後來因為零件繁雜、效率又不及 CVT無段變速,現今速克達已鮮少使用了。這套系統在運作時由太陽齒輪、行星齒輪與內齒輪等構成行星齒輪系統,光是做三段自動變速,就要三套離合器系統,無法精簡零件的的情況下,難怪會被構造簡單、效率佳的CVT所取代了。

所以像早期的車種 如名流 就是機油與齒輪油混用的代表車種之一

所以依目前市面上的車種 速克達基本保養項目應為 機油與齒輪油 打檔車系基本保養項目 就單為機油而已
至於機油與齒輪油是否可為共用 那我們下一篇再來探討吧..........待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油都是您自己更換的,對吧!我也是。
但已很久不用原廠的油了(給機車行換也不用原廠的),因原廠的油經過1千公里以後,就必須更換,不然會水水的很沒潤滑效果傷引擊,現改用汽車用的合成機油,可以撐很久,3千公里換下來,黏性還很好,提供參考!

网友:
小弟認為…齒輪油跟機油…其實都可以加在齒輪箱的啦…
只是我覺得齒輪油比較黏…機油比較稀…
齒輪油比較適合在齒輪箱中使用…
機油流速比較快,所以在引擎中流動可以散熱、潤滑…
基本上齒輪箱中有油就可以了…所以我五千左右或是5000內想到才會換…
不換齒輪油…有看過很久沒換齒輪油的圖…都是油泥囉…
以上只供參考用…並非絕對性滴…

网友:
一般机油可分類为:礦物油,半合成油,全合成油。
從SAE粘度系数分:机油(engine oil) :0W~60 ;       齒輪油(gear oil) :75W~250
数字後那個 W 是 "Winter“ 冬季,低温 的意思。 SAE 数字越大,黏度越高。

油品商都会标榜他们的机油及 齒輪油添加物(addtive)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建议你不要使用他牌产品。在汽车或机车的车主手册中,您一定会看到这样的字眼。

机车一般来说负荷不大, 齒輪箱加的还是机油,只要按指定的粘度与容量添加即可,如果是重负荷的车辆或机械,就得十分谨慎,严格来说,机油与 齒輪油的添加物是有不同的。

总而言之,黏度不足,油膜面受压破裂,金属表面相互摩擦造成磨耗;黏度太高,起动耗电,運转耗能。
(台湾温差不大,**W  可以不用太在意)

网友:
檔車未必只有一個機油要換而已...
應該說大家已經忘記還有二行程機車了...
二行程的綿羊和檔車油一樣有分為機油和齒輪油二項....
機油因為供引擎潤滑用,所以會一直消耗,也就是必須要不斷添加....
齒輪油則是固定時間或里程要更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2T中就不能稱為機油了,正確為噴合油(噴入與油氣混合的油),一般從進氣歧管內噴入與油氣混合,因為2T混合氣會經過曲軸箱,可以順便潤滑,但Suzuki有一款2T引擎是從曲軸箱噴入再與油氣混合,潤滑更直接

另外檔車用油還有要注意一點,就是抗磨損劑成分,因為檔車屬於濕式離合器,是浸在油中的,抗磨損劑會對離合器片的磨擦力造成影響,不過小馬力檔車比較看不出來

网友:
買汽車用油的SM等級來加速可達~ 就很夠了!
好事多雪弗龍 SM 10W40 一箱24瓶 1灌才8X元

比啥航太陶瓷 15W50 SJ 200元 好太多了(我第一台02悍將噴射125都加這種)
+幾年後....最後機車就吃機油.........但事後想想人家要賺 你也才1千換一次

所以新車 高手125R 通通自己換機油了~~~ 買17號T桿+漏斗+塑膠管

网友:
回复 网友E:

機車用汽車專用的油,引撃聲音不會變大嗎.畢竟兩者轉速不同,請問大哥用哪一個牌子的.應該不便宜吧

网友:
*好事多雪弗龍 SM 10W40 一箱24瓶 1灌才8X元
或是你懶得辦卡 +樂福或是愛買 +實多10W40黑瓶白身的特價8X也OK(代理商群碧)
但是要小心奇怪代理商.......X城 那一家的東西跟標示往往都有出入 網路上也蠻多風評
不要用到假油 其實都OK!

*符合國際標準API規範的東西都嘛可用 ~ 商人要賺錢 當然講
只能用機車專用的 ~ 個人覺得又貴又爛 台大.東吳機研的
已經用1X年都沒事情

*我自己個人 4U 100 +高手125R 5期 + 台鈴的額追死125 4期
用了3年多都頭好壯壯~ 漏下來的跟原本倒進去的都差不多

*為啥會開始自己換機油? 因為給人換油用都用抽的 抽你OOXX(收人錢財還用抽的)
說用底部漏的會滑牙???  你一個專業技士會把別人車弄滑牙 算你厲害
這樣也能出來混+收人錢財??? 在愛車的心情下 於是強迫
自己來學 其實也不難 @@" ..... 舉手之勞而已! 不想底部殘留鐵削........我換磁石的
螺絲每次都會吸住不少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您的机车是二行程(2T)的,建议您还是用2T專用的机油,因为(一般)它是经由机油pump,按照油门加大加小,比例供油,混入汽油後,经化油器的進氣管吸入到曲柄軸箱再擠到燃燒室與4T的潤滑方式不同。

网友:
我講的都是4行程的速可達拉~~~

另外2行程的建議買 國光環保綠色的低煙機油700CC ~ 2行程加那種比較不會噴黑煙
他的排煙細數180(數值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