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顯示器台達的板子DAC-12M033AF,L管四輸出(以解決)

楼主(2011-07-08):
這個是奇美19吋顯示器台達的P+I
這個三隻腳上面一大串數字看不懂.要查不知如何查起?
PLONK60ZFP
GKLXC VW
CHN 606
共三排數字.
不知哪位高手可指點....

藍圈

藍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奇美19吋顯示器台達的P+I
這個三隻腳上面一大串數字看不懂.要查不知如何查起?
PLONK60ZFP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黑色電容全都凸起來了、、、先換掉吧、、除非不是要修

网友:
先換好電容再看看是否有其他問題。

沒幾顆,差不多全壞了,就全換了吧!

网友:
對押.因先電容換掉.

网友:
對呀,,,,,,, 順便補一下焊 , ㄝ

网友:
這型P+I版的二次側電容全部換新後可以解決九成的問題.........

我也投先換電容一票.

网友:
a. 一樣先換電容應該是軟的
b. MOS看第一行  PLONK60ZFP

网友:
依小弟經驗,換電容後9成就會好,萬一不好要有心理準備4顆AOP605掛了
想省工可以直接換版,上網查的有音效250,沒音效180

网友:
P10NK60ZFP才對
另外發文者這張是在下的圖,所以發文者的電容不一定如照片爆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錯!有出現一隻狼爪.
狼大拍謝用了你的圖片..
這一個版子是不是常壞p605P
因為摸來很燙手
但是好像是一陣一陣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剛好看到這一顆P10NK60ZFP這一顆很奇怪
量起來電壓值會跳..
煩請狼大開示!

网友:
版大…那棵大電容400v150uf 的電壓也會跳動嗎?
建議 …全版補焊

楼主:
目前還沒好.該補已經補了.在開機後約5分鐘的時候4顆P605會發燙.然後AD 板上有顆TU17AK-LF也會很燙.約1小時就燙過頭而變白屏...

P+I

P+I

P605拆下來量

P605拆下來量

右邊會很燙

右邊會很燙

网友:
檢查P+I板上10V 2200uf  與  10V 1000uf 電容容值
    A/D板上  AL1117 3.3  與 AIC 1084-18  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容我換新的.還是一樣.APL1117 3.3 我量的結果是Vin=5v Vout=1.9
就這樣量一量~一個不小心壓斯到旁邊.畫面變黑了...
我不敢再往下查了.可能能力有限.今天已經送修處理了..
感謝ssoss61 大.su_fei大 changold2大 linshyu大  emc88888大 draculaxx大 zf5881大 YSHQQ大 chlu大指導.
我認為換公板會比較快.

网友:
答案即將呼之欲出,怎麼放棄了....
看倌..你看看APL1117 是不是有些突出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送修後說面板壞了..就退修給我.
就照fs7633 大換1117試一試?
謝謝你給我方向..

网友(2011-10-22):
S大不知修好了嗎?我有一塊電容全換也全補錫,想說因該完修了沒想到十幾分鐘後黑屏,要重按電源開關或拔下螢幕線重插才會在顯示。

网友D:
不知道結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結果如何?

自己不小心壓斯造成我無能為力而送修又告訴我說沒救了.所以我已經分解了...很抱歉無法得到很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