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知道這台電視是用哪個遙控器呢?

楼主(2011-07-08):
這台 ESONIC 32吋液晶電視,若是從外觀判定型號應該是 HD-3201 ,但這新的遙控器卻不能控制,
﹝遙控器可支援ESONIC全系列液晶電視﹞,也用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掃過也不能控制,此電視按鍵
都正常,接收器也測過波型也OK,但就是遙控器不能控制,有人知道這台電視是用哪個遙控器嗎?

网友:
確實很像HD3201.  我用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RM-787.對應023可以操控.

楼主:
dd0725 大謝了,看樣子你應該有碰過這機種吧!
哪只好再敗一個試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辦法是(整台抱到賣場去試)
因為我是一定要遙控器就跟店員說
說遙控器被小朋友弄不見
店員會很熱心 幫你試.

現在熟了 會拿一把 給我回家試

楼主:
wecan 大你用過這個辦法嗎?佩服你超人的勇氣n_022|
這個超人的勇氣我還在訓練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好有一台,只亮上邊八支燈管,還是可以看!它的高壓板分成2片,各自獨立。下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