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703m不過電維修(超軟)

楼主(2011-07-08):
這台的故障情形為接上電源線時,電源燈閃一下綠燈就熄滅,再按power鍵完全無反應
心想應該是電源部分的問題,拆開機器後果然沒錯...比想像中的更軟

兇手就在這裡

把兇手抓起來

恢復往日光彩

燒機測試3小時無異狀,完修
謝謝痞酷的各位前輩,這裡讓我學到很多,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分享~~
在此獻上我的第一次分享,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n_109|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還是老話一句,
把附近的電容都換一換吧,
應該也都快掛了!
免得之後又來搞一次,或是壞得大~~

网友:
在此獻上我的第一次分享,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鼓勵您的第一次分享於論壇發文,肯定您的表現,為您辛苦上傳分享 +2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的故障情形為接上電源線時,電源燈閃一下綠燈就熄滅,再按power鍵完全無反應
心想應該是電源部分的問 ...

電容是大家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最愛!
感謝分享您的第一次.............實例!

网友:
感謝大大的第一次分享維修文
期望大大的第二次哦
感謝

网友:
好的開始
恭喜^^

网友:
好軟的!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coreylin大的提醒
其他電容也都有拆下檢測無異狀...所以未更換
因這台是自用...以後如有問題可隨時再來..練功夫...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鼓勵
有您的肯定再辛苦都是值得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目前為止我也只是會換電容而已

网友(2011-08-07):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