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3212WCi 經常性無顯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1-07-08):
這台是自己使用中的筆電,近來上班時開機常出現無顯示。 剛開始也是認為LCD 面板掛了或高壓調壞,有拆下檢查面板和高壓完全正常。

再來測試外接顯示一切正常,偶而在開機瞬間畫面有藍色直條紋出現,開機後正常。這時發現無法切換螢幕顯示和外接顯示? 多次開機後可能有一次會恢復正常顯示及可以切換內外顯示工作正常一整天無誤。但只要重新開機又會出現問題,很傷腦筋!!!

經查這款筆電是獨立顯卡 使用ATI Mobility RADEON X700 Chip ,懷疑是這顯卡故障!

在這請教是否有類似問題及可能故障點。謝謝

网友:
x700的顯示晶片確實很容易出現問題

网友:
RAM 金手指部份清一清 , 試試,,,,,,,,,,,,,,,,,,,,,,

网友:
會不會顯卡上頭的DDR脫焊

网友:
最近處理一台ACER 1650 是ATI X300的顯示卡~
也是使用到一半會破圖~顯卡重植迴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開機瞬間外,開完機都不會破圖。重點是內建顯示偶而正常,幾乎是外接OK

楼主:
今早開機前幾次狀態,(開機完測試切換再來關機再測):
1 ~2 次開機正常可切換
3次 只外接顯示
4.次又都正常
5次之後都是外接...

但開機瞬間畫面有縱線,看下圖LOGO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金手指清過了還是一樣不穩定狀態。

网友:
顯示晶片x700 chip 應該是空焊了接觸不良..如有熱風槍用熱風槍加熱看看吧!..沒就送修..
ACER 的筆電顯示晶片用久了很容易這樣..

网友:
是显卡问题,要换显示晶片,重值迴焊,用熱風槍加熱,这些都是称不久的,这是核心空焊

网友(2011-10-30):
如果是顯示卡的問題
外接是不是也不會顯示?
THX

网友C:
我有一台Aspire 5560故障情況相同
剛開始是黑屏 外接正常
更換公用高壓板 面板亮了 變成白屏 外接正常
請問您是如何解決的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Aspire 5560故障情況相同
剛開始是黑屏 外接正常
更換公用高壓板 面板亮了 變成白屏 外接正常

已完修,拆換多次。
這片顯卡四方型的,反向鎖在基板下方。本想整塊換新沒找著,只好自行拆下重新植錫焊回多次才成功。
確定同樓上幾位大大所描述Chip 脫焊所造成。

你的顯示變成白屏,也是故障情形之ㄧ 多開關幾次機器狀況又會不同,試試看!若真沒熱風槍和植錫設備建議買一片或許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