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CT-2905q

楼主(2011-07-08):
請問 歌林 CT-2905q 目錄不見了,可開機無聲音,有時候有綠背景, 頻道 音量 數字沒顯示,主ic換過TV8704,av輸入也不行?

网友:
繼電器壞了吧

网友:
電路板拆下補焊 ,,,,,,,,,,,,,,,,,,,,

网友:
一般OSD顯示都是從系統IC(CPU)那裡送出經過水平及垂直同步後OSD信號才能正確顯示在螢幕指定位置...方便請照相來看看....也把綜合IC及(CPU)IC的型號報上,我找看看有沒有相關線路圖可以參考,照目前你給的訊息來看...(CPU)或記憶IC掛的機率頗高......(對了也些廠牌機種也有獨立的文字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ic應該是(KOLIN TV8704) ,它的記憶IC是這顆嗎?(M6M80011AL),綜合IC應該是這顆吧!(M51414BSP),比較奇怪是,我有一台西屋是開機保護歌林代工 ,我把3顆ic都換過來,還是沒osd顯示,只有把!(M51414BSP)換過來,有時候在av或電視會收到聲音,影像還是沒有,LA7956,M51320p也換

网友:
M51320p是TV跟AV切換IC....你有換新的嗎.....LA7956是VIDEO是輸入輸出放大IC因該有兩顆吧.......我現在比較懷疑是M51320P.....根本沒動作我把腳位電壓給你參考看看(劑的把原來你拆起的元件恢復原來的機子免的搞亂了)1.....3.5V  2...12V(為VCC輸入電壓端)...  3...4.2V
4...0V   5....4.8V  6...12V   7...接地  8...3.4V   9...4.3V   10...3.4V   11...5V   12...5.7V  13...12V   14...3.5V   15...0V   16....4.3V   加油試試看

网友:
電源繼電器換了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電源繼電器應該沒關係吧!有籃背景出現,繼電器沒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電源繼電器應該沒關係吧!有籃背景出現,繼電器沒換

繼電器短路...無法跳開.....
跟您敘述的症狀有點類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電源繼電器嗎?還是消磁繼電器,可是如果無法跳開,會不會無法關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電源繼電器嗎?還是消磁繼電器,可是如果無法跳開,會不會無法關機 ...

是電源繼電器!

楼主:
現在是查到 wsc880 叫我查 TC4053Bp,跟據提供的電壓 4,腳比較其怪,壓av切換好幾次才變0v,0v還會飄動,其他腳 6=0v,13=0v,15=4.13,電壓比較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繼電器,用電晶體做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繼電器,用電晶體做開關

能正常關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正常開關機

楼主:
我有換過(M51366).(M51414BSP).(M51320P)(tv8704歌林)(LA7956)(tc4053bp)(m6m80011al)
有用另一台開機保護的機子交換以上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