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溼機內壓縮機的橡膠腳墊 要去哪裡買ㄚ???

楼主(2011-07-08):
它的外直徑 3.0cm 中間有 孔徑 1.0cm 高2.8cm 中間有3個環狀 聽說是迴轉式壓縮專用

新竹這裡最大間的 中一 只有賣 高 4 cm,  且 中間無 3個環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外直徑 3.0cm 中間有 孔徑 1.0cm 高2.8cm 中間有3個環狀 聽說是迴轉式壓縮專用

新竹這裡最大間的 中一 ...

剪短一點上下墊個大(華司)也可以用~

网友:
無環狀沒差吧...吸震降噪用,裝的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短一點上下墊個大(華司)也可以用~

室內脫鞋剪一剪也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滷雞蛋 大建議

聽說 除溼機腳墊很難壞

噪音與震動 變大 可能另有 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室內脫鞋剪一剪也可以用~~~
lhc 大有試過嗎?
EVA 材料好像易燃, 是合高溫環境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試過多台~
..只是耐用度較差...沒有原廠來的好
當然,如能按原規格更換那自然是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這也是一個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滷雞蛋 大建議

有空的話貼幾張圖上來!
除濕機腳墊要壞真的不簡單,
管路看看有沒有互相依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