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不斷重新開機

楼主(2011-07-08):
通電開機 不到5秒自動RESET,之後一直重複此動作。
有時有可正常開機,問題有時會出現
CPU跟RAM還有POWER都換正常的問題一樣有時會出現,會是北橋的問題提嗎?像這種情形要如何去查
CPU Q8400
北橋 Q35
南僑82801 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更新 有能力技的連BIOS本體也更換掉大志上可處理好這問題 如不行那就要查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朋友你好︰
這一版的版主當兵去了,我代他回應你的問題。
你是二極體的等級了,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版規?我把連結放上請你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6-1-1.html

我們希望新來的朋友能看一下版規再發言。

通常我回應這種問題都是請看舊文後再發問,會不定時重開機的原因非常多,要憑空想像是什麼原因不太可能,我建議你先看完舊文,消化一些大家的經驗後再發問。

网友:
CPU跟RAM還有POWER都換正常的問題一樣有時會出現?

5秒重新開機 ============ 1 -- 主機板問題居多    占60 %
                                                     2 -- 主機電源開關 故障 占20 %
                                                      3 -- 外部電源排線      占20 %    ,,,,,,,,,,,,,,,,

网友:
把主版上PW  SW,RS SW線拉掉
拿一字螺絲刀短接PW  SW,人工方式開機
以上即可判斷重起原因

网友B:
是哪家的板子要說出來..如 ASUS , GA , MSI  等等..機板型號
才能幫你找問題點...你描述這樣沒辦法幫你解決問題..
就如同 YSHQQ 只能這樣描述回答你... ..
我想這樣回答對你應該沒幫助吧!

网友:
cpu  風扇檢查一下鋁散熱器溫度

网友:
外接的開關可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家的板子要說出來..如 ASUS , GA , MSI  等等..機板型號
才能幫你找問題點...你描述這樣沒辦法幫你解決 ...

沒牌子的工業電腦主板,網路防火牆在使用的

网友:
沒牌子的工業電腦主板,網路防火牆在使用的

工業電腦主板, 那好辦,,, 從主板清潔開始吧 , 卸下主板, 清潔個個接觸點 .

( 接觸點== 氧化ㄋ ) ,,,,,

网友:
約7年前發生過,後來發現是機殼的reset線故障,當初也是土法煉鋼,直接拔除它改將power線插上,然後一字起子開機1天1夜都未再發生自動重開機的現象後,直接再換一條新的reset線,OK用到現在參考!!

网友:
之前遇到好幾張ASUS P5B的板子在南橋旁的一顆6.3V 820uf的電解爆掉,也會出現不停重開機的
情形,參考一下吧!!

网友:
通電開機 不到5秒自動RESET,必需裸測主機板先移除周邊配件,只保留電源、
顯卡,螺絲起子觸發PowerSW開機進BIOS,先檢測電壓、溫度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處理
及更換硬體,如正常再檢測記憶體…,如北橋晶片問題沒設備是無法完修。我也曾發生一片主機板是北橋可能空銲,於是用熱風槍設定350度加工後就開不了機,還是需找專業的,
換電容、排阻…簡單維修是OK,如是南、北橋沒設備完修不高。
用開機CD如Nomexp或WinPE進入

网友(2011-08-12):
一直重開,最簡單的就是拔掉機瞉按鍵,試看看是否還會重開,若還是會再從其它地方著手去查,搞不好只是很單純的按鍵問題

网友:
我之前修過RAM 壞了也會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一個讚!